如何在IAR STM8里定义常量字符串到FLASH中?

楼主(2011-05-18):
const char copyright[] = "Copyright by me";
#pragma required=copyright

会有下面的报错信息,为什么?如何解决,,哪位遇到过?
Warning[Pe609]: this kind of pragma may not be used here
这个方法,有时候可以,有进就报上面的错误,然后在MAP一查,没有分配数把到FLASH中。。。。

如何在IAR STM8里定义常量字符串到FLASH中?

网友A:
__root const char copyright[] = "Copyright by me";

楼主:
#pragma required=copyright
这句为什么失效呢?

网友A:
#pragma required=copyright
这句为什么失效呢?
引用 楼主:

原文:

const char copyright[] = "Copyright by me";

#pragma required=copyright
int main()
{

}
#pragma required=copyright
int main()
{
}
这才是一个整体。
#pragma required表示依赖,上面的代码意思是,main函数依赖标识符copyright
(main的存在必须是在存在标识符copyright的基础之上)

因为最终代码总是把main函数连接进去,所以最终代码也会包含copyright。

网友B(2013-10-13):
这一块    不是很熟悉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一间如何  应该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顶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