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擦除不了

楼主(2011-05-18):
小弟用的是NUC120的板子,用Erase()始终擦除不了flash,只能用自带的ICP才能擦除,请问是怎么回事。ICP擦除的时候编程位的flash数据都不能勾选,不然也会失败,哪位高手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擦出前先解锁啊

楼主:
unlock么?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DrvFMC_EnableISP();
            DrvFMC_EnableConfigUpdate();
    DrvFMC_WriteConfig(0xff9ffffe,0x1f000);
      i = DrvFMC_Erase(0x1f000);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B:
估计是被锁住了

楼主:
请问怎么解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