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超有技术含量的问题

楼主(2011-05-18):
(无正文)

楼主:
15.1 电气设备应在接线空腔内的电路连接件旁设置接地连接件。
15.2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应设置辅助的外接地连接件,外接地连接件应与15.1所要求的连接件有电
气连接。移动式电气设备可不设外接地连接件,但应使用具有接地芯线或等效接地芯线的电缆。
注 : “电 气连接”不一定有导线连接。

网友A:
15.2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应设置辅助的外接地连接件——意味着内接地是主要接地连接件。外接地多一个辅助连接件。多连接件有时方便接地。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