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放大计算

楼主(2011-05-18):
图中为电路图,大家能演示具体的计算过程?

楼主:
我想知道Vout如何计算得到数据的具体的要哦 谢谢!

楼主:
无人问津

网友A:
模电书上有具体分析
R1输入的应该是电压信号,Rf为负反馈电阻

网友B:
(V1-V+)/R2=V+/R3.......1
(V2-V_)/R1=(V_-Vout)/Rf.........2
V+=V_.......3
V1=1.2V.....4
V2=100UA*R1......5
就可以求出Vout了

楼主:
但这个电路输入的是电流信号,不是电压信号。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认为是I/V转换电路?Vout直接等于100uA*100k=10V?

楼主:
此时的1.2V起什么作用,有没有人能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