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遇到问题,空间不足???

楼主(2011-05-18):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sle4442.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WRITECM?SLE444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READPM?SLE444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WRITEPM?SLE444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CHECKPSW?SLE444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ETPSW?SLE4442
Program Size: data=48.0 xdata=0 code=1629
creating hex file from "SLE4442测试"...
"SLE4442测试" - 0 Error(s), 5 Warning(s).

这是我在做毕业设计时的程序,从编译结果看不算太大呀,为什么通过STC公司的ISP下载软件想下载到单片机时,显示空间不足呢?

网友A:
换单片机,STC89C5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写过CODE为两千多的,也没有空间不足呀!这个才一千多吗。

网友B:
明显不是 代码空间不足的问题

网友C:
同意LS的意见
code = 1629
另:截图的缓冲区怎么全是0?

网友D:
编译未通过,有5个警告,先解决之后再说。

网友E:
C52是8K的flash空间不可能会超,上面的警告只是有定义一些没有用到的函数,不影响烧录
查一下烧录配置方面的东西,你选择的芯片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是你说的好,问题解决了,是那个ISP软件的问题,我重启几次,多搞几次,竟然好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