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死机,手动复位无效,只能上电复位

楼主(2011-05-18):
stm死机,手动复位无效,只能上电复位,求助大虾给出问题解决思路,给点提示也行啊,
产品要定型,至今未解决----------------求助~~~~~~~~~~~~~~~~~:'(:'(:'(

:'(:'(:'(:'(:'(:'(:'(:'(:'(:'(:'(:'(:'(:'(:'(:'(

:'(:'(:'(:'(:'(:'(:'(:'(:'(:'(:'(:'(:'(:'(:'(

楼主:
求助啊,请客吃饭啊,什么都好说的,江沪浙请客吃饭好商量啊

网友A:
我在江苏,你过来请我吃完饭,我再告诉你怎么办。

标准就俺8000RMB一次就可以了,茅台五粮液都可以。

网友B:
呵呵
很有可能是
两个字:闩扣
好好检查下你的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测思路给点吧,现在找问题都没有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打折嘛?、??

给点思路吧

额,论坛在chrome上很多功能不能用,一个小时还只能发5个帖子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能打折嘛?、??
给点思路吧
额,论坛在chrome上很多功能不能用,一个小时还只能发5个帖子
引用 楼主:

;P 打个对折好了。

5楼已经给出思路,百度闩扣、闩锁、可控硅效应等关键字去看看,必然会有收获。

网友C:
估计有人会解释的,他很专长的

网友C:
呵呵
很有可能是
两个字:闩扣
好好检查下你的电路吧
引用 网友B:

晕,这个不是你应该回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找了,回头看看结果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检查一下配置电路, 时钟,电源.
手动复位都无效,基本上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E:
一是看一下启动脚本上,不行重新作一下工程文件,二是将变量声明成unsige int不要用char

网友F:
好好看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晕,这个不是你应该回答的~~~
引用 网友C:

我是替春哥来回答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都听了N遍了我担心他已经没有力气讲了;P

网友G:
什么产品?出现问题的频率?
闩扣并不会经常是,说不定手动不能复位是因为复位电路都没做好。

网友H:
1.在几块电路板上实验的结果,还是就是一块。
2.总死机,还是偶尔死机。
3.复位电路的形式,确认复位电路是否有效。
4.IO口的电平兼容性,是否有高电压通过IO进入STM32。

网友: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