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的使用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刚接触PADS,但是每次NEW一个新项目的时候都会报错,如下图所示,这是什么原因呀,是不是软件没装好还是怎么得?

还有就是有些模块好像少东西一样如下:

这个PADSLayout子目录里面是不是少了zoom style 和pan style选项呀,恳请各位指点,谢谢了!

@48M%YDFB2WBA(EV$${OTT9.jpg (22.53 KB )

网友A(2011-05-18):
装在什么系统,WIN7可能有问题

网友A:
重装一次吧

网友B:
最好重装一次

楼主:
:(重装过后依然这样,怎么办呀?好纠结啊

网友:
最好让有相关技术的人帮下
没什么,有很多人会帮你的

网友C:
用驱动精灵把微软的系统组件安装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