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和运算放大器的放大作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5-18):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运算放大器是一堆晶体管的有机组合。原则上,运算放大器更“理想”(注意其参数),所以才会冠以“运算”放大器。运算放大器通常必须被构建成深度负反馈电路才能发挥其特长和功效。而也正因为深度负反馈限制了其频响和稳定性。反过来,由于晶体管放大电路原则上无需负反馈,或就算有也是浅度的反馈,所以其频响和稳定性都较运放电路要好些。

网友B:
从应用角度来讲,晶体管设计电路灵活、工作频率高、速度快、成本较低;缺点是调测复杂、外围电路多、一致性不是很好。

运放在工作范围内参数稳定、技术指标可以做到很高、一致性很好、外围器件少、调测简单;缺点是:工作频率不很高、成本较高

楼主:
那么它们在应用上应该注意什么呢,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用晶体管,什么情况下应该用运算放大器?

网友C:
4楼:
2楼和3楼回复,看过了么?

网友D:
为了避免器件参数分散性(放大倍数等参数)放大电路一般会引入负反馈,引入反馈后放大倍数:Af=A0/(1+A0*F)≈1/F,Af≈1/F随A0越大误差越小,且F一般是对温度之类外界条件不敏感的元件构,这样就不会因温度之类影响放大倍数了。晶体管A0=β较小,运放A0就是开环倍数很大,所以运放组成放大电路在放大电路上比晶体管好。当然运放本身也是一堆晶体管组成的,分布参数自然比单晶体管大,低频运用选运放还是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