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1024的问题,知道请帮帮忙

楼主(2011-05-18):
项目中用到了24C1024,对于低64K部分,操作很正常  器件地址的BIT1位写1,  但是高64K  数据写进和读出的不一致,不管写什么进去,读出来都是0

网友A:
仔细看一下datasheet,里面谢了,高64K需要在器件地址那里做一个变换才能够写到哪些位置

网友B:
技术袁,信袁哥,无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