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我要把2个电池串联,会怎么样

楼主(2011-05-18):
(无正文)

网友A:
最大到40W????

网友B:
最好不要串联,电池都是有内阻的,1a的哪个电先放完,就相当于串了个功率电阻了,反而没有适用单个5a的效果了。

楼主(2011-06-20):
我也不想串联,但是我测得东西就是串联电池,且不匹配

网友C:
如果不加均流的话还是建议你别直接并联在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