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28a T/C1模式切换问题

楼主(2011-05-18):
我的设计是:T/C1先工作在OVF和CAPT模式捕捉红外信号,捕捉完毕后按键就将T/C1切换到CTC模式发射一次信号(先做没载波的)。
现在调试的问题就是,当T/C1从OVF和CAPT模式切换至CTC模式时,第一次发送信号的第一个波形只有44us宽度。第二次按键再发射信号时,一切都是好的,第三次,第四次。。。。。。以后都是好的。

以下代码是第一次按键的第一个信号有问题的(init()函数是T/C1模式切换时的初始化):

ISR(TIMER1_COMPA_vect)
{
                      if(PORTC & _BV(IR_OUT_PIN))
                {
                          PORTC &= ~_BV(IR_OUT_PIN);
                    }
                else
                    {
                          PORTC |= _BV(IR_OUT_PIN);
                    }

                    if(ir_send_cnt <ir_data_cnt && ir_send_cnt < MAX_DATA)
                          OCR1A = ir_data[ir_send_cnt];
                    else if(ir_send_cnt >= ir_data_cnt)
                    {
                          TCCR1B = 0x00;//发完后停止发送
                          PORTC &= ~_BV(IR_OUT_PIN);
                    }
                      ir_send_cnt++;
}

void init(void)
{
          TCCR1B = 0x00;
          TIMSK = 0x00;
          TCNT1H = 0x00;
          TCNT1L = 0x00;
          OCR1A = ir_data[0];
          TIFR |= _BV(OCF1A);
          PORTC &= ~_BV(IR_OUT_PIN);

          TCCR1B |= _BV(WGM12) | _BV(CS11);//CTC mode, 时钟沿8分频
          TIMSK |= _BV(OCIE1A);
          ir_send_cnt = 0;
}
将上面的CTC中断修改时,即使第一次按键发射的信号也是正确的(就是说所有按键时发射的信号都正确):

char g_m=0;
ISR(TIMER1_COMPA_vect)
{
          if(g_m==0)
          {
                    g_m=1;
                    OCR1A=ir_data[ir_send_cnt];
          }

          else
          {
                        if(PORTC & _BV(IR_OUT_PIN))
                    {
                                PORTC &= ~_BV(IR_OUT_PIN);
                        }
                    else
                        {
                                PORTC |= _BV(IR_OUT_PIN);
     }

                        if(ir_send_cnt <ir_data_cnt && ir_send_cnt < MAX_DATA)
                                OCR1A = ir_data[ir_send_cnt];
                        else if(ir_send_cnt >= ir_data_cnt)
                        {
                                TCCR1B = 0x00;//发完后停止发送
         PORTC &= ~_BV(IR_OUT_PIN);
     }
     ir_send_cnt++;
  }
}

void init(void)
{
  g_m = 0;
  TCCR1B = 0x00;
  TIMSK = 0x00;
  TCNT1H = 0x00;
         TCNT1L = 0x00;
         OCR1A = ir_data[0];
         TIFR |= _BV(OCF1A);
         PORTC &= ~_BV(IR_OUT_PIN);

         TCCR1B |= _BV(WGM12) | _BV(CS11);//CTC mode, 时钟沿8分频
         TIMSK |= _BV(OCIE1A);
         ir_send_cnt = 0;
}
总结问题:只有当在第一次进入该中断函数里面修改OCR1A的值为所需要的,并且在下次中断才执行所需操作,那么发射的信号才是正确的。

请教我的代码哪里有bugs,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