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V358为什么这么容易坏?

楼主(2011-05-18):
(无正文)

楼主:
说明 这是一个无刷驱动 电流采样的电路  采样电阻为10m欧(在地端采样的)
现在每次在功率管烧穿的情况下,LMV358很容易损坏,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了,请各位指教
我初步怀疑是,功率管烧掉,48V电源电压直接加在10m欧电阻上,导致的共模信号超标烧掉的
另外问下 功率管烧穿的时候,它的导通电阻会变成0吗 还是保持不变

楼主:
功率管的内阻为25m欧, 上下桥加起来应该是50m欧  而采样电阻是10m欧
电源内阻还有100m欧,那么 分压一算 应该是48*10/160  =3V ,共模电压不会超过 应该不会烧掉吧,我这是假设功率管烧掉后 内阻不变,如果内阻变0的话,那肯定是要超过了

网友A:
R91可用10K嘛?还可以用二极极管箝位。

楼主:
也可能是我这匹 LMV358有问题  稍微温度高一点 焊接完就坏了
不知道有没有可替代的 rail-to-rail运放 请用过的朋友推荐一个

网友A:
非得要用rail-to-rail运放吗?用普通的,搞个9V供电也不难。

网友B:
R91改大点,加2个钳位二极管
还有就是LMV358在市场大部分是假货。
要么用差分输入,加个2.5V偏置

楼主:
我打算买一匹 OPA2340   10元一个  nnd  试下再说
LMV358   好象都是国产的东西
市场的人都说是仙童的  感觉也太脆了点

网友C:
不隔离啊~~~

网友D:
你的这个LMV358很可能是假货,换圣邦的SGM358吧,轨对轨,性能参数和品质绝不输于正品TI的358,目前好像还没有发现假货,需要样品的话给我短信息,品质好不好一试就知道:

网友E:
功率管击穿瞬间IL电压接近电源电压48V,358基本没好;在358输入端加装嵌位二极管或5V以下的稳压管可以解决输入问题,在保证电源供电不会引入高压脉冲,输出不会反向引入功率管信号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F:
加2个钳位二极管

楼主:
11楼:
功率管击穿瞬间IL电压接近电源电压48V
就是说认为 功率管 烧掉后,内阻等于0了吧

我前面计算是错误的,电源内阻不应该考虑进去,
这样的话 考虑功率管烧掉后内阻不变的前提下,这个IL上的电压也是有48*10/60=8V
还是会把LMV358烧掉

楼主:
如果加一个钳位二级管  是加在R91前面好呢  还是后面好呢?
如果加在前面的话  瞬间大电压加上来,稳压二级管会不会吃不消 而烧掉
加在后面的话,电流被R91限制住了,应该会好点吧,各位朋友觉得呢?

我想加一个3V稳压管  我不知道响应速度会不会不够快
是否有必要用TVS管?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G:
可以试试看lm358,lmv是低电压版本,可能比较脆弱,两种元件参数没仔细对比过
既然有48伏,还有马达,应该不是手持低功耗设备,完全可以上lm358,单电源12v,共模可以大很多,而且,一定要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