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放电曲线图

楼主(2011-05-18):
根据这些曲线图如何来判断电池的种类(如:锂电或是镍氢),电池的性能,

网友A:
用端电压来判断电池种类,电池性能则通过短时大电流放电检测内阻的办法来判断。

楼主:
谢谢!
现在主要是不会看这些曲线图,想从这些图上了解电池的性能.

网友B:
这些图无非是各种加载条件下电流-电压曲线.
要想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曲线是合格的,就得去啃电池的标准,人家测试仪器是根据电池标准来设计的.慢慢啃书吧.

〓◆ 电池手册 戴维 第3版 996页 292M 高清书签版 ◆〓
〓◆ 电池,太阳能电池相关专辑 116册 659M ◆〓
〓◆ 电池相关资料 44.7M pdf版 ◆〓 , 详细介绍各类电池, 重传

NEWARE BTS系列电池检测系统说明书

楼主:
谢谢!T叔, 啃书去了

楼主:
之前没有认真仔细的看图,今天又仔细看了一下,
现在终于明白了:左边的和那红色波形不就是表示电压吗?
                      右边的和那蓝色波形不就是表示电流吗?
从而可以看出是在给电池充电还是放电,也可以判别是恒流充,还是恒压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