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中怎么用结构体编程方式

楼主(2011-05-18):
串口通信中怎么用结构体编程方式通过计算机向单片机发送字符串?

网友A:
最好是自己格式化数据后再发送 否则会因对齐问题出错

网友B:
你应该先学会用UART发送一个字节,然后学会发送两个字节,然后想办法把两个以上字节定义为一个结构体

楼主:
:dizzy:麻烦你们具体说下   最好有例子   我c语言没学好

网友B:
:dizzy:麻烦你们具体说下   最好有例子   我c语言没学好
引用 网友C:

:o ,麻烦你使用百度等自己查查资料,C语言没学好,先去买本C语言的书,我们没有时间。

LZ是牛人,鉴定完毕。

网友D:
有LZ这样的吗?难道自己不会上网搜个例子吗?非让人手把手的教吗

楼主:
=_=好吧    你们赢了。。。

网友E:
如果是想好好弄 那么就先学好C语言

如果想就是玩玩 那么就上网找个例子吧
:)

网友A:
LZ要注意 21的筒子们更喜欢授渔而不是授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