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RS422 接口中 差分驱动器和接收器的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2011-05-18):
各位好,想问一下,RS485/RS422 接口中  差分驱动器和接收器的区别是什么啊,我想找一个能替代MC3487的电源为3V或者3.3V的芯片,SN65HVD11D:3.3V RS-485差分收发器能替代吗?

网友A(2012-11-12):
我做485的时候,也没用到什么差分驱动啊,但还是用得好好的,也可以通讯啊,不知道你用在什么高级场所!球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