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工作原理

楼主(2011-05-18):
在开关电源中,为了提高负载调整率,经常会使用TL431。
有谁能说出TL431如何工作地?
个人理解
当Vin>Vref 时, TL431工作如同稳压管
当Vin<Vref 时, TL431不工作

不知理解的对不?

网友A:
不明白再说什么  :(

网友B:
反了 ,其实你把他当成以开关就可以了。从运用电路可以看出来

网友C:
LS
在开关电源中,431用于闭环控制系统中,是线性的。

网友D:
TL431只是一个简单的开环运放

网友E:
路过。TL431经常用,台式电脑的开关电源有,我修了10台,有的车载DVD里有,给MCU供电3.3V。TL431听说是精密稳压IC。

网友F:
同意LZ的观点,因为TL431本身就是称之为精密三端稳压管。只是具有可调性,跟动态电阻很小的性能。

网友G:
当Vin>Vref 时, TL431工作如同稳压管
当Vin<Vref 时, TL431不工作

这里Vin指哪里?
因该是:
Vref > 2.50,TL431 稳压
Vref < 2.50,TL431不稳压
不管Vref是多少它都在工作,它只是根据Vref值做出调整动作。

网友H:
楼主干嘛不搭个电路测量下参数呢?
我自己针对一个开关电路,搭了个电路实验了下,
发现TL431在其中并不起稳压的作用。

楼主:
我搭过,发现TL431 AK两端的电压不是所谓的开光状态,但跟书上看到得矛盾,所以问下用过的各位

楼主:
按照10楼的所说:
Vref > 2.50,TL431 稳压
Vref < 2.50,TL431不稳压
不管Vref是多少它都在工作,它只是根据Vref值做出调整动\

TL431
工作在线性状态,那么下图中的R1的阻值就不好确定了。
不知哪位能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G:
有什么难确定的呢?
VO=2.5*(R3+R4)/R4,
再根据光耦DATASHEET中的工作电流确定I,Vd,R=(Vo-2.5-Vd)/I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值,R1在这个值上下波动一些都可以工作,都是稳压的,反而是R3,R4的值变化一点稳压值就改变了。

楼主:
楼上你好,请问R=(Vo-2.5-Vd)/I  中的2.5V是TL431两端的电压?

网友I:
不知道各位争什么,看看TL431内部结构图,不就一切都解决了吗?

楼主:
楼上的图
就是不大明白,当VREF > Vref 时,  三极管导通
              当VREF < Vref 时,  三极管截止。

              内部三极管处于个放大区还是开关状态????
              如果是开关的话, 导通,TL431两端压差就是零伏!
                               断开的话,TL431两端没电流流过。
                               感觉跟我上面反馈中无法调整啊, 不对啊!

网友I:
19楼:
TL431正常工作时是处于线性工作状态,别按照开关工作考虑。另外,应该把外围电路一并画出来考虑。
而且,要用下面这两个图中的外围电路,3楼的图复杂了些,不方便。

网友G:
楼上的图
就是不大明白,当VREF > Vref 时,  三极管导通
              当VREF < Vref 时,  三极管截止。

              内部三极管处于个放大区还是开关状态????
              如果是开关的话, 导通,TL43 ...
引用 楼主:

1)这个开关也不是理想的开关,总有点压降的。
2)431的典型用途都是有负反馈回路的,它当然就工作在线性区域!
3)431非典型用途当然也可以工作在开关状态,比如外部电压与内部2.5V比较驱动小继电器也是可以的。

楼主:
:):)这么多好心人解答,谢谢!:)

网友J:
回复 网友G:
还是有点不明白,弱弱地问一下,比如PC817和TL431做配合,当输出负载变大,引起输出电压降低时,此时TL431的VREF<2.5v,不就工作在开关状态了吗?

网友K:
按运放的办法求输出

网友G:
回复 网友J:
闭环、负反馈不会工作在开关状态的。

网友L:
按照我现在的理解是,TL431的VREF在2.5V之间变化时,会影响内部三极管的Ic的值,从而最终使Vref稳定于2.5V,反馈是通过该Ic电流的大小,作用于光耦起作用的,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正确不,求高人指点,我也被TL431工作原理搞的头大了,呵呵

网友J:
回复 网友G:
谢谢 ,我只是从片面去思考了这个问题,没有从整个电路的角度去思考,角度很重要啊。

网友M(2011-06-22):
好像TL431是电流工作的好不好?
跟电压没有关系的,只要电流达到工作时的电流他就工作
不信再看一下431的资料,真的是电流模式工作的

网友N(2011-08-12):
弱弱的說一句:其實tl413就是稍理想的NPN三極管:$

网友O:
TL431工作在线性状态,主要因为431的开环放大倍数并不高,在60DB以下,不像LM538这种典型运放,放大倍数在80DB以上,在电源环路稳定性设计时,反馈深度过大很容易引起震荡,而431恰因为它的低倍数,从而在电源环路稳定性设计中大行其道.而且开环增益大也很容易引起运放饱和.

网友P:
弱弱地问一句 我们公司好多地方要到的正负6V都是由TL431实现的 (公司对这块是保密的 芯片上的标号都刮掉了)统称为高精度稳压管 6V的稳压原理我在资料上查到了 可是-6V还不清楚怎么回事  有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Q:
中文资料提供

网友R:
看在线路怎么用,可以做开关,也可以做3.5V稳压,<本身就是稳压管>

网友E:
我中于做出TL431稳压电路了,12Vl输出达到5A

网友S(2012-12-27):
maychang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T:
今天才知道431的内部是一个开环运放  学习了

网友U(2013-02-02):
TL431是TL、ST公司研制开发的并联型三端稳压基准。由于其封装简单(型如三极管)、参数优越(高精度、低温漂)、性价比高(民品1.3~1.5元/只),近年来在国外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从1988年获得该器件的第一手资料开始,我们就对该器件给予了关注。通过大量的实验和多年的应用证明,该器件犹如七十年代诞生的555时基芯片一样,价廉物美、参数优越、性能可靠、应用方便、值得推广。尤其是在民品开发中,大有用武之地。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5%88%86%e6%9e%90/

网友V:
过去也叫恒流源;我的理解是;随着取样分压器的数值变化,它流过的电流也随之变化…从而常动下级电路动作!…大于或等于2.5伏时,进入死区;或叫失控区;在电路中巳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