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导通电阻问题讨论

楼主(2011-05-18):
在论坛里面的一些帖子上面讲到,MOS管导通后如果工作在现行放大区的话就有可能烧坏管子,这是因为线性区的ID电流较大,同时RDS也较大,功耗较高所致。
但我看了 一下MOS的应用手册,上面提到的导通后RDS都是m欧姆级别的,这个也算是电阻大嘛?这不是与上面的介绍想矛盾吗?
另外,MOS的功耗究竟应该怎么计算呢?

11111111111

网友A:
如果漏源电阻真的达到毫欧姆数量级,就已经进入开关方式(或丁类)的导通状态了,已经不是线性放大状态了。

网友B:
应用手册中的RDS是指饱和后的电阻,不是线性区的。

楼主:
还是没搞清楚

网友C:
MOS管手册上都有一个Vgs/Id的图,上面确定Vds=一个值,例如30V, 根据曲线你可以算出不同的Vgs下不同的电阻
手册上的几毫欧的电阻都是在Vgs>10V以上测量的,
例如3315在Vgs=4v 是电阻是25欧,Vgs=10v 是电阻是0.082欧

网友D:
因为功耗 P=UI,   饱和:U=0  所以P=0 (理想)    截止:I=0, 所以P=0.
                          线性:UI都比较大时,P会很大, mos管就会烧掉。

网友E(2011-12-24):
非**,迷惑了我很久的问题终于明白了……

网友E:
再问一下,pwm频率是否影响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还是恒流区,记得有一次,pwm频率给的很低,MOS发热严重,然后VGS,VDS都没变,只是提高了一下频率,MOS就工作正常了

网友F:
导通后就是饱和区,不是放大区。
放大区有近似横流特性,而饱和区基本上是很小的电阻的特性。
饱和后,功率=电流的平方×导通电阻
PWM频率与饱和与否无关,除非频率非常高,Vgs来不及让开关干脆。但另一方面,驱动有电容隔直的话,那有可能频率太低时驱动不利,后期退出饱和,可以造成频率低反而发热的情况。

网友E:
回复 网友F:

MOS我用的是3205,搭的H桥给电机驱动,PWM频率为100HZ时发热,而且电机不怎么转,但频率提高到1K,MOS就正常工作了,电机也正常了。“但另一方面,驱动有电容隔直的话,那有可能频率太低时驱动不利,后期退出饱和,可以造成频率低反而发热的情况。”-------这个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G:
回复 网友F:

MOS我用的是3205,搭的H桥给电机驱动,PWM频率为100HZ时发热,而且电机不怎么转,但频率提高到1K,MOS就正常工作了,电机也正常了。“但另一方面,驱动有电容隔直的话,那有可能频率太低时驱动不利,后期 ...
引用 网友E:

电机是个电感负载,频率低的话容抗低,电流大

网友H(2012-08-07):
来学习,比较困惑

网友I:
同意11楼,但纠正一小问题,电感元件阻抗叫 感抗,电容元件的叫 容抗。

网友J:
回复 网友F:

MOS我用的是3205,搭的H桥给电机驱动,PWM频率为100HZ时发热,而且电机不怎么转,但频率提高到1K,MOS就正常工作了,电机也正常了。“但另一方面,驱动有电容隔直的话,那有可能频率太低时驱动不利,后期 ...
引用 网友E:

PWM频率为100HZ时交流分量大,MOS过渡时间长,所以发热,电机的直流分量小所以不怎么转.,但频率提高到1K时交流分量小,MOS过渡时间短,就正常工作了,电机的直流分量大了,也正常了.

网友K(2014-04-08):
看起来很神秘

网友L:
还有一个地方容易迷惑人:
MOS管门极输入阻抗很高,但是驱动电路要有足够的输出功率,输出阻抗要小:主要是结电容大,频率越高,驱动电流越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J:
PWM频率为100HZ时交流分量大,MOS过渡时间长,所以发热,电机的直流分量小所以不怎么转.,但频率提高到1K时 ...

频率变大后怎么交流分量变小?

网友N(2015-05-21):
通过对电源还启动的了解,现在我有点搞明白了楼主的问题:
对于Pon来说,是导通电阻和DCDC输入电流平方的乘积。对于这个电流来说,Idc为DC/DC电源的最大输入电流。
MOS管必须能够耗散导通电阻Rds(on)所引起的热量,热耗计算公式为:Pon=Rds(on)*I2dc,其中Idc为DC/DC电源的最大输入电流,Idc由以下公式确定:Idc=Pout/Vmin*η。其中Pout为DC/DC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Vmin为最小输入电压,η为DC/DC电源在输入电压为Vmin输出功率为Pout时的效率。η可以在DC/DC电源供应商所提供的数据手册里查到。MOS管的Rds(on)必须很小,它所引起的压降和输入电压相比才可以忽略。

网友O(2015-09-24):
引用 网友G:
电机是个电感负载,频率低的话容抗低,电流大

没明白后半句,频率低的话容抗低,电流大?为什么i=CdV/dt,如果你说的是MOS的结电容,它是固定的,f小时,T就大,即dt就大,那么i 应该小。
你说的应该是:电机是电感负载,频率低时感抗低,所以电流大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没明白后半句,频率低的话容抗低,电流大?为什么i=CdV/dt,如果你说的是MOS的结电容,它是固定的,f小时 ...

是感抗,写错了

网友P(2016-03-16):
他说的是ttl并不是mos,mos只有可变电阻区和恒流区

网友Q:
小弟刚接触直流电机以及pwm这一块,请问需要哪些知识补充,最近看了好多零散的资料,搞得头都大了,还有mos管并联,出现什么均流,现在有点蒙圈了,请问哪位大侠给指点指点,或是推荐本书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