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要实现一个电位器,要求阻值可以用单片机调节

楼主(2011-05-18):
要求如题所示,另外,不要求阻值连续可调,只要可以设定为:大、中、小三个电阻值就可以了。。

楼主:
希望电路尽量简单可靠

楼主:
这样如何:::

网友A:
好像不好,数字电位器不行吗?

网友B:
可以实现,也确实有不少反馈补偿电路是通过这种方式做的。不过如果对分压要求很精确的地方,三极管的导通电压需要仔细考虑。用数字电位器是不错的选择,只是我也没用过数字电位器,不知道价格方面如何

网友C:
不知你控制什么?是否可以搞两个或三个电阻,用IO拉低其电位,不就能控制其档位吗?如此可以变换加二极管或三极管什么的?应当有简单办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正在查找数字电位器AD8400相关资料和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