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直接从单片机给出使能信号怎么使用485芯片?

楼主(2011-05-18):
485芯片都有输入输出使能端,一般这个信号由单片机给出,但是现在没有这个信号,就想从UART端口的发送和接收信号变换出来,怎么做?我在网上查了个无源232转485电路,上面的使能信号是变换得出的,但是我感觉不大对,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http://www.mcu123.com/news/article/interface/rs232/200710/4450.html

楼主:
RS232-485转换器主要包括了电源、232电平转换、485电路三部分。本电路的232电平转换电路采用了NIH232或者也可以直接使用MAX232集成电路,485电路采用了MAX485集成电路。为了使用方便,电源部分设计成无源方式,整个电路的供电直接从PC机的RS232接口中的DTR(4脚)和RTS(7脚)窃取。PC串口每根线可以提供大约9mA的电流,因此两根线提供的电流足够供给这个电路使用了。经实验,本电路只使用其中一条线也能够正常工作。使用本电路需注意PC程序必须使串口的DTR和RTS输出高电平,经过D3稳压后得到VCC,经过实际测试,VCC电压大约在4.7V左右。因此,电路中要说D3起的作用是稳压还不如说是限压功能。 电子元件邮购   MAX485是通过两个引脚RE(2脚)和DE(3脚)来控制数据的输入和输出。当RE为低电平时,MAX485数据输入有效;当DE为高电平时,MAX485数据输出有效。在半双工使用中,通常可以将这两个脚直接相连,然后由PC或者单片机输出的高低电平就可以让MAX485在接收和发送状态之间转换了。由于本电路DTR和RTS都用于了电路供电,因此使用TX线和HIN232的另外一个通道及Q1来控制MAX485的状态切换。平时NIH232的9脚输出高电平,经Q1倒相后,使MAX485的RE和DE为低电平而处于数据接收状态。
当PC机发送数据时,NIH232的9脚输出低电平,经Q1倒相后,使MAX485的RE和DE为高电平而处于数据发送状态。

楼主:
对于红体部分不理解,当PC发送数据时,发出来的是波形,有高有低,怎么能经过倒相使RE和DE处于高电平而处在发送状态?

网友A:
发0不发1即可,逻辑1靠总线静态偏置实现。

楼主:
这样啊,那单片机自带的UART是没法用了,要用IO口自己发码元了,还有,如果按照春阳大师的意思,那这个转换电路要能用的话必须对计算机的串口进行非常非常底层的操作,至少要能一个码元一个码元的发送,计算机支持这样做吗?

网友A:
串口当然可以用了,该怎么用仍然怎么用,485接口芯片是发0不发1,跟MCU无关。

楼主:
哦,明白了,关键点在于用了静态偏置,用发送去控制使能即可。不过这个时候带负载能力和传输距离可能要打折扣了。

网友A:
是会有不利影响,所以要求较高的设计不宜采用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