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一个CPU的GPIO之间可以直接连接吗?

楼主(2011-05-18):
CPU, GPIO, pi, IO, gp
就是想一个GPIO做输出,另一个做输入,其实是想做一个测试板,测试GPIO是否正常

网友A: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不同时输出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啊,只是做一个成品测试而已,就是成品有12个GPIO输出,做出货前的测试,之前是用LED灯的,不过又反映说看LED因为亮和灭是靠人眼看,怕看漏眼,所以想用程序去测,12个GPIO分两组,先一组输出另一组输入,然后再换,但就不敢确定GPIO之间可否直接这样连

网友B:
可以,保险起见最好加个电阻

网友C:
可以,只要GPIO都是弱上拉的,同时输出并联都没事,强上拉IO只要避免电平竞争也没事,这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设计实现。

网友D:
完全可以做,写一段测试程序,在测试工装上通过测试点连接IO,测试IO输入输出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电路用的是CPU内部的上拉,没有外加上拉的,手册上写驱动电流2-16MA

网友E:
其实很多应用都是CPU自己的输入测输出来实现闭环控制的。如简单的运动控制。

网友F:
键盘扫描不就是几个输出几个输入么

楼主:
键盘扫描不就是几个输出几个输入么
引用 网友F:

对啊,最简单的应用例子,我竟然忘记了,哈哈  谢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