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几个问题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2011-05-18):
这是电路图,电路的用途和原理不讨论,我的问题是全桥25HZ占空比为50%每次3A的电流,D1我选用的是FR607,6A,1000V的快速恢复二极管,当运行一段时间以后会明显发热,而且越来越热,它的正向导通电压我取最大1.2V,则功率为1.2V*3A*0.5=1.8W,发热的原因是否是由于二极管产热和散热速度不等造成的,这样会不会烧管子。
第二个问题,下面的电流波形的振荡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在关断瞬间出现的,是否是感性负载和mos管极间电容产生的阻尼振荡。谢谢。

网友A:
1. 1.8W可以让普通二极管温度超150度.没必要用快速恢复管,用肖特基就可以了.
2. 应该是的

楼主:
肖特基有大反向电压的吗,因为会出现比较大的反向电压,可能会达到几百V,如果避免二极管发热,是否要用更大功率的二极管?607没有给出最大功率,我是根据图中这个表格算的,半波8.3ms假设这个都导通且导通电压为1.2V,则最大功率为200A*1.2*8.3ms*1为1.992W,这应该是它的最大功率吧??

楼主:
另外说一下,第二个问题我找到几个解决的办法,a.在栅极串入一个小电阻,降低开关速度,但是管子开关功耗比较大,b。在开关管并联一个RCD回路,使开关管的电流和电压相位错开,吸收毛刺的能量,不知道这个是否是这样的。如果抛开这个电路不谈的话,这种方法对于mos做开关后面接感性负载是否有效?

网友B:
那个二极管是多余的。

反峰电压(确切地说应该是续流电流,如果没有通路才产生高压)由电源吸收。
靠近桥路的供电端,对地加个大电容。

另外,如果电流比较大,MOS管上要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别指望MOS管的体二极管做续流。

电流波形不知你取自哪里的?也有可能是个假象。

楼主:
这个二极管就是为了防止负载能量向流入才加的,(就是防止另外通路的二极管续流),3A时候我用那两个二极管做续流过,没什么太大问题呵呵也许是电流还不够大,我的电流波形取的是电阻两端。

楼主:
上面是负载能量向电源流入

网友B:
就是因为你加了这个二极管,阻断了续流的通路,供电端又对地没加电容,才会有高压,没这个二极管,电流导入电源,就不会产生高压。这样做不容许吗?

图上没看到你的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B:
另外,你的R2、C1起不了作用,负载的关断时,电流没有任何通路。

网友C:
去掉D2,D3,人、R2,C1

楼主:
awey,能说一下对地加大电容的作用吗,是要加到D1阴极和地之间吗,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关断以后的回路,应该是L1,R1,C1,Q3的寄生二极管,就是将负载的能量像C1流入,实际的等效电路是一个二阶LC电路,而D3,D2的作用就是防止C1的能量对负载再充电,这个电路就是二阶阻尼,但不震荡。是我开始没有说明了。sorry

楼主:
波形我直接取R1两端的了

楼主:
顶顶更健康,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哈,尤其是二极管的功率计算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