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示波器频率测量

楼主(2011-05-18):
请教高手 :自制的虚拟示波器 测量频率不够精确 ,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自制的?不准确,那肯定是没做的不够好嘛

楼主:
就是问问 问题出在哪呢 调理电路出来频率测得正确 ,然后进入AD采集,进入FPGA的FIFO,最后通过labview显示,但频率相差较大

网友B:
确定是量化误差还是数值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