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驱动,读ISA总线数据

楼主(2011-05-18):
我需要和下位机通讯传输据,老师要求用ISA总线读数据,让我去看看windriver
感觉入不了门啊…没想法
刚接触都不太懂,求各位前辈指导,介绍点经验吧,给点建议,谢谢

就是写个驱动读ISA总线数据,上层VC做界面和数据处理

网友A:
ISA总线不需要驱动,可以直接操作

网友B:
楼上的,windows下ISA直接可以用inport,outport函数来操作吗?

网友C:
哈哈,现在到哪里去找有ISA总线的普通电脑?

除了学校可能386~多核都有可能外,可能就只有工控机有了

网友C:
给 LZ点提示:
去看明白VirtualAlloc的用法,就可以直接访问物理地址了

网友D:
我这里有一台ISA总线的286,IBM原装,楼主要不?

网友B:
The VirtualAlloc function reserves or commits a region of pages in the virtual address space of the calling process. Memory allocated by this function is automatically initialized to zero, unless the MEM_RESET flag is set.读这个意思是memory映射,如果是IO呢,也能用吗?我查了一下资料,据说有winio驱动包,可以调用。windowsNT以上真不是个好玩的系统,不能直接操作硬件。不知道我的PCI接口卡什么时候能配上个windows驱动。:hug:

楼主:
下位机是FPGA的,用ISA通讯,大概怎么弄啊?直接读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谢啦,我是大四的,给老师帮忙呢…暂时用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貌似就是工控机吧,不知道导师怎么拉来的任务…硬骨头啊,不知道从哪里啃…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啦,看了看,还是不懂呢…我VC也是刚开始学着

网友B:
要你自己写windows驱动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是DOS底下,那就直接outport和inport操作就行,底下FPGA程序肯定是要满足你的时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