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弄不懂,PC817 串连稳压二级管,电流电阻的选取

楼主(2011-05-18):
最近在看开关电源,查了很多资料还是不太懂,不知道串稳压管是怎么样工作的,电阻选多大。还有就是开关电源的反馈不是很懂,求解

网友A:
串稳压管是因为VC1的电压太高
开关电源的反馈控制那需要相当的数学知识和自动控制理论,一般的很难搞定都是靠反复的调试搞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说串了稳压管后,加载在光耦两端的 电压就是VC1减去稳压管值,呢,有空去测试下,模电好神奇

网友B:
这样能保证输出电压精度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