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中滚轮步进太小怎么调

楼主(2011-05-18):
在altium designer winter中,设计原理图时候,滚动鼠标滚轮,步进很小,看着很费劲。pcb图中正常,感觉很舒服,在哪里调啊?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因为盗版的问题。

网友A:
VIEW里面选择所要看的比例?

楼主:
不是吧,没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变化啊

网友B:
O+P打开设置,在步进步长里设置大小。

网友B:
如果想把轮子做放大缩小功能就去掉zoom main window的ctrl勾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