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GSM TC35通信失败,求高手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2011-05-18):
我用atmega128控制GSM模块TC35收短信。程序上我保证至少99%是没错的~

我在计算机上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GSM模块是没问题的。我把AT命令发给GSM模块,然后记录下它的返回信息。并且用其他手机发短信到GSM模块上的卡,其返回信息也没问题!!

然后我又在计算机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对单片机进行测试。手动响应单片机发来的AT命令。比且还模拟短信到的那个+CMTI: "SM",XX命令,单片机也能马上识别出短信到而发出AT+CMGR=XX命令,并且对我其后输入的模拟短信代码,如:+CMGR: 1,,26
0891683108808305F0040D91685188433431F8000811506102341323065E724EC04E48 也能够正确识别并进行处理!!

但是,当我把单片机和GSM模块连接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就是不行……没有反应……。
我单片机和GSM都是通过MAX232通信的。据说GSM的TTL电平和单片机的好像不太对得上,所有我就一直是使用232通信了。

就这部分,至少苦思冥想十几个小时了,,依然没有任何进展……求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为什么呢。。非常感谢

如果可以的话,加我QQ395935996或邮箱ewby@qq.com联系,非常感谢!!

网友A:
首先注意连接方式,GSM模块的串口与主控设备的串口是一顺连接的,不能交叉连接,其次,AT指令要以“回车”和“换行”符作为结束。

楼主:
串口的输入输出没有问题的,~
比如我是单片机的2口连电脑3口,单片机的3口连电脑2口,这样是正常通信
         GSM的2口连电脑2口,GSM的3口连电脑的3口,这样也是正常通信!
然后我的单片机的2口连GSM的2口,单片机的3口连GSM的3口。这样没错把?

交叉连接是指什么?

AT指令我应该也没错的,比如:
unsigned char AT_cmd[]={"AT\r\n"};                                                        //握手信号
unsigned char ATE_cmd[]={"ATE\r\n"};                                                  //简化显示
unsigned char CNMI_cmd[]={"AT+CNMI=1,1,2\r\n"};                    //设置收到短消息提示
unsigned char CMGR_a_cmd[]={"AT+CMGR="};                                        //读取第X条短信,前半部分
unsigned char CMGR_b_cmd[2]={'\0','\0'};                                                //第X条短信,中间部分
unsigned char CMGR_c_cmd[]={"\r\n"};                                                //后半部分

网友A:
2-3这叫交叉,2-2这叫顺接,你的连法没错,注意回车换行符。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助手的16进制显示模式查看你的命令尾缀是否正确。

楼主:
我的每句指令都有回车换行符呢。。"\r\n"

网友A:
检查了再说,将PC串口也接上,断开发送端,用接收端监看。

楼主:
41 54 0D 0A                      //AT

41 54 45 0D 0A                //ATE

41 54 2B 43 4E 4D 49 3D 31 2C 31 2C 32 0D 0A             //AT+CNMI=1,1,2

41 54 2B 43 4D 47 52 3D 31 37 0D 0A 0D 0A                 //AT+CMGR=17

上面这些是我刚刚把PC串口和单片机连上,手动模拟GSM回答单片机的AT询问的信息

都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绕开232接口芯片再试

楼主:
是指直接单片机IO口接GSM的TTL电平接口上吗?

网友A:
是的,小概率上不排除伪劣232接口芯片的影响。

楼主:
我直接绕开232接IO口,一点反应都没有

之前二者用232对接的时候,单片机还能完成AT\ATE等待初始化指令发送与识别,然后进入到主函数的while循环里等待短信到(通过外部反应判断至少是把SIMInit函数执行完毕了进入主函数)。绕开232后,感觉还等待在初始化函数里头……

是二者电平不配对吗

网友A:
你漏掉了重要信息,如果有一个指令可以被响应,那说明硬件接口并无问题,错在你的软件上,诸如AT指令流程不对、编程错误等,至于绕开232,232接口芯片必须与MCU断开,否则会发生电平竞争。

楼主:
如您所说,如果有一个指令可以被响应,那说明硬件接口并无问题。单片机和计算机串口能够正常通信,GSM和计算机串口也能够正常通信,这不也能说明硬件接口无问题吗。
程序上我实在是很难找到单独的程序错误了……单片机发送的AT指令我都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在电脑上正确测试,然后平搬过来的;并且读下GSM的正确返回信息,写在程序里让单片机验证的。
刚才绕开232的我大概没做好,我只把单片机上的max232卸下来了却没把GSM上的232焊下来,这大概会导致其无法收或者发信息。但是我想232能和计算机通信的这么好,让这两个模块相互通信这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把。还有我买GSM的商家告诉我直接TTL电平引脚调试易烧坏tc35芯片~,所以我就没有再做进一步的测试了。

void SIMInit(void)
{
         //ReadBPB();//
         while(!SYSSTART)
         {
             if(ReceiveBuffer[count-1]=='\n' &&
                     ReceiveBuffer[count-2]=='\r' &&
                     ReceiveBuffer[count-3]=='T' &&
                     ReceiveBuffer[count-4]=='R' &&
                     ReceiveBuffer[count-5]=='A' &&
                     ReceiveBuffer[count-6]=='T' &&
                     ReceiveBuffer[count-7]=='S' &&
                     ReceiveBuffer[count-8]=='S' &&
                     ReceiveBuffer[count-9]=='Y' &&
                     ReceiveBuffer[count-10]=='S'  )
            {
                          SYSSTART=1;
                        count=0;
                         memset(ReceiveBuffer,'\0',250);
            }
         }

         uartPutStr(AT_cmd);                                                                                //发送握手信号
         while(!isOK)
         {
                  if(ReceiveBuffer[count-1]=='\n' &&
                     ReceiveBuffer[count-2]=='\r' &&
                     ReceiveBuffer[count-3]=='K' &&
                     ReceiveBuffer[count-4]=='O' )                                                        //验证返回信号是否为"OK"
                {
                        isOK=1;
                        count=0;
                         memset(ReceiveBuffer,'\0',512);                                                                                                //再次验证返回信号是否为"OK"
                }
         }

         isOK=0;

         uartPutStr(ATE_cmd);                                                                                //发送简化显示要求信号
         while(!isOK)
         {
                  if(ReceiveBuffer[count-1]=='\n' &&
                     ReceiveBuffer[count-2]=='\r' &&
                     ReceiveBuffer[count-3]=='K' &&
                     ReceiveBuffer[count-4]=='O' )
                {
                        isOK=1;
                        count=0;
                         memset(ReceiveBuffer,'\0',512);
                }
         }

         isOK=0;

         uartPutStr(CNMI_cmd);
         while(!isOK)
         {
                  if(ReceiveBuffer[count-1]=='\n' &&
                     ReceiveBuffer[count-2]=='\r' &&
                     ReceiveBuffer[count-3]=='K' &&
                     ReceiveBuffer[count-4]=='O' )
                {
                        isOK=1;
                        count=0;
                        memset(ReceiveBuffer,'\0',512);
                }
         }

         isOK=0;

}

上面这个是我的初始化函数,然后就发现也是连接GSM到单片机的时候,单片机也是完全无法通过这个初始化的。这是我下午改了之后的。我之前没有准却判断GSM返回信息是否为“OK”之类的准确字符,而是直接判断其返回几个字符,比如:
uartPutStr(AT_cmd);                                                                                //发送握手信号
         while(!isOK)
         {
                  if(strlen(ReceiveBuffer)==9)                                                        //验证返回信号是否为"OK"
                {
                         delay(10);                                                                                        //延时消除误差
                        if(strlen(ReceiveBuffer)==9)
                        isOK=1;
                        count=0;
                        //OperateFile2(1 ,"TTTTTTTTTXT", 512, 512, ReceiveBuffer);
                         memset(ReceiveBuffer,'\0',512);                                                                                                //再次验证返回信号是否为"OK"
                }
         }

如此设置,单片机往往能够通过这个初始化函数而进入主函数。

之前我也在电脑上分别模拟GSM和单片机 对单片机和GSM发送返回信息或者指令,来调试,都没问题,二者一连起来使用,就不行了。

这使我非常困惑,不知问题出在哪。

网友B:
用电脑同时监听串口线上的TXD和RXD,把进入GSM模块的字符和GSM发出的字符都抓取下来……
用单片机去控制,你需要对模块的工作流程有所了解,比如怎么发出开机信号,发完需要多久模块才能初始化完成,进而能响应你发出的AT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才在单片机和GSM相连接的收发两条线上连上另外两条线到电脑的串口上。好像会产生电平竞争还是什么的。
当我监视单片机输出的时候,我要手动模拟GSM发出的信息,才能使单片机正常工作发出AT指令。
当我监视GSM输出的时候,需要我手动模拟单片机发送AT指令才能正常通信。但是如果我用AT指令调出一条短信,单片机能马上处理这条短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unyang版主还在吗,,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其他建议的吗

楼主:
坐等高手ing……

网友C:
看样子,LZ对软件很熟悉,对硬件就不懂似的。
串口调试其实很容易的,实在不行,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唉,,确实不熟啊。

因为这两个模块分别和电脑通信都没问题,所以我感觉他们串口收发信息应该没错把~~

楼主:
回复 网友D:

21楼的同志啊,我现在就是做的毕业设计。。
其他部分都完成了,就差这个GSM模块了。。。感觉有点崩溃呵呵
我都直接3条线(Rxd Txd GND)连接单片机和GSM的串口。但是就是有问题啊~~~

问个,你原来做的时候,单片机有没有处理识别GSM返回的那些OK,ERROR之类的信号?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D:
OK之类的信息当然要处理的,否则你怎么知道成功的完成了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那个我也是这样做的。。为神马我的就是不行呢……唉~~~

网友D:
你从单片机就发送一个“AT”指令,GSM模块返回“OK”,这个可以完成吗?

楼主:
我现在没办法测出来~~
但是我在电脑上手动相应单片机发送的AT指令,或者手动响应GSM模块发送AT指令都是正常的~~

网友D:
如果两边都正常的话,那就是联调的问题了,联调的时候,我当时用的就是串**叉线,如果简单的AT指令能够成功发送并得到正确响应的话,那后面的问题就好办了。
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边都是正常的,比如:(现在我把单片机和计算机相连调试,我手动模拟GSM)
我输入 5E 53 59 53 53 54 41 52 54 0D 0A                    //^SYSSTART
单片机回:41 54 0D 0A                      //AT
输入 41 54 0D 0D 0A 4F 4B 0D 0A                            //AT OK
单片机回:41 54 45 0D 0A                //ATE
输入 41 54 45 0D 0D 0A 4F 4B 0D 0A                       //ATE OK
单片机回:41 54 2B 43 4E 4D 49 3D 31 2C 31 2C 32 0D 0A //AT+CNMI=1,1,2
输入 0D 0A 2B 43 4D 54 49 3A 20 22 53 4D 22 2C 31 37 0D 0A  //+CMTI: "SM",17 有短信来
单片机回 41 54 2B 43 4D 47 52 3D 31 37 0D 0A 0D 0A                 //AT+CMGR=17
输入 0D 0A 2B 43 4D 47 52 3A 20 30 2C 2C 32 36 0D 0A 30 38 39 31 36 38 33 31 30 38 38 30 38 33 30 35 46 30 30 34 30 44 39 31 36
38 35 31 38 38 34 33 33 34 33 31 46 38 30 30 30 38 31 31 35 30 36 31 30 32 33 34 31 33 32 33 30 36 35 45 37 32 34 45 43 30 34
45 34 38 0D 0A 0D 0A 4F 4B 0D 0A            //某条短信代码
单片机 正确处理并做出相应反应!

反过来也是一样正常的。。但是两边互联后就是不行~~~~

网友E:
把串口引出两根当示波器看信息流就能找到问题了.

基本的调试通讯的思路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是在GSM模块和单片机相连的时候把串口线中间引出到示波器去观察吗?

网友B:
记得先来一条“ATE0”指令把回显关了

网友F:
232电平转化问题吧~

网友G:
没解决吗,高手来了:
不知你的单片机供电是几伏,TC35是5V系统,应是两者信号电平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A:
先用PC监视MCU和模块的通讯,然后再看MCU是否能正确回应,注意MCU需要在模块回应完毕后才能发出下一条指令。

网友H:
楼主给贴个图出来
省得大伙在这费脑筋

楼主:
有新的进展了,通过按照 chunyang 和 mohanwei两位大大的办法,直接监听两个模块的输出。看到以下信息:
^SYSSTART
AT
AT

OK
ATE
ATE

OK
AT+CNMI=1,1,2

ERROR                          //此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个OK信息。

16进制信息为:00 5E 53 59 53 53 54 41 52 54 0D 0A 41 54 0D 0A 41 54 0D 0D 0A 4F 4B 0D 0A 41 54 45 0D 0A 41 54 45 0D 0D 0A 4F 4B 0D 0A 41 54 2B 43 4E 4D 49 3D 31 2C 31 2C 32 0D 0A 0D 0A 45 52 52 4F 52 0D 0A

楼主:
unsigned char CNMI_cmd[]={"AT+CNMI=1,1,2\r\n"};                    //设置收到短消息提示

uartPutStr(ATE_cmd);                                                                                //发送简化显示要求信号
         while(!isOK)
         {
                  if(ReceiveBuffer[count-1]=='\n' &&
                     ReceiveBuffer[count-2]=='\r' &&
                     ReceiveBuffer[count-3]=='K' &&
                     ReceiveBuffer[count-4]=='O' )
                {
                        isOK=1;
                        count=0;
                         memset(ReceiveBuffer,'\0',512);
                }
         }

         isOK=0;

上面哪些是我AT+CNMI=1,1,2这个命令的代码,貌似没什么错把~。。

网友A:
不要说“貌似”,仔细去看AT指令集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我不严谨了。。
AT+CNMI=1,1,2/n/r
这个指令能够使TC35在收到短信时候发出“短信来”通知信号的。指令没有错
我之前也在电脑上使用过这个指令发给TC35过~都没问题的

网友A:
想想人工操作和机器操作有什么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上个一个命令执行完,需要一小段时间来执行一些东西,期间不能发送命令给他。
但是我现在给程序间上了一小段延时,也没有效果,还是ERROR。
或者连接计算机和GSM,直接给GSM送:
ATE
AT+CNMI=1,1,2

两个命令同时发给GSM,GSM直接返回两个OKOK,这说明问题不在这……

其他原因,想不出来还会有什么了……

网友I:
你得要读返回信息,返回OK的话,就做下一步操作,
还有就是你得要模块初始化完了之后再进行操作,连上电脑,那有可能是模块初始化完了,你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来发AT指令,当然能成功,
你在用MCU发AT指令的时候,如果模块没有初始化完成,而你发AT,ATE,模块会有响应,但是你发AT+CNMI=1,1,2的话,模块内部的功能模块没初始化好,所以会返回失败...

网友I:
如果不知道怎么检测模块是否成功初始化,那么就在模块上电后,延时20s左右的时间,再来发短信试试

网友J:
命令发送和接收之间要延时
上电和初始化TC35之间要有最好30S的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把GSM直接接计算机上,然后手动发送连续的指令,
第一次,发送41 54 0D 0A 41 54 45 0D 0A 41 54 2B 43 4E 4D 49 3D 31 2C 31 2C 32 0D 0A   //这是AT\r\nATE\r\nAT+CNMI=1,1,2\r\n
得到的返回是:AT OK ATE OK ERROR
这使我认为是系统内部初始化未完成,而我发送太快的原因(如42楼所说)
第二次,先发送41 54 0D 0A 41 54 45 0D 0A      //这是AT\r\nATE\r\n
得到返回是:AT OK ATE OK
间隔两三秒后,我再发送41 54 2B 43 4E 4D 49 3D 31 2C 31 2C 32 0D 0A   //这是AT+CNMI=1,1,2\r\n
得到返回是: OK

到这里,想必问题原因可能已经找出,就是要得带系统自动初始化的几秒钟然后才能发AT+CNMI=1,1,2指令

然后我在单片机里面发AT+CNMI=1,1,2指令前加了个延时,大概有20S的
但是!! 出来的结果仍然是:
AT

OK
ATE

OK

ERROR

。。。。。。

网友K:
用串口调试助手的16进制显示模式查看你的命令尾缀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正确的, 0D 0A

楼主:
自己顶下,坐等建议……

网友B:
void main(void)
{//先不对模块应答做解析,纯粹按顺序逐个发指令……
        InitUart();
        GSM_PowerOn();//通过I/O发出开机脉冲
        delay_s(10);//延时n秒,等待开机初始化完成(自己找找手册,看看这个时间最大是多少)
        //字符串发送函数uartPutStr里自动添加上回车,因为这个是每条指令都有的;甚至可以把前面的"AT"也和谐了……
        uartPutStr("AT");//测试AT引擎是否已准备好
        delay_s(1);//正常情况下这个指令会立即响应,稍作延时就可以了

        uartPutStr("AT&F");//恢复出厂值(不是每次都必须)
        delay_s(5);

        uartPutStr("ATE0");//关闭回显。这样用串口监听线+串口助手可以监听到完整的通信收发数据
        delay_s(1);//正常情况下这个指令会立即响应,稍作延时就可以了

        uartPutStr("AT+CMGF=1");//文本模式
        delay_s(3);

        uartPutStr("AT+CMGS=\"139110110110\"");//你的手机号
        delay_s(5);

        uartPutStr("hello,world\x1A");//短信内容,以CTRL+Z结束(也就是0x1A)
        delay_s(15);

        while(1)
        {
                ;
        }
}

等你对GSM模块的操作流程有所体会再考虑其他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类似您列举的这段发短信的代码,我在之前几天测试过,是可以通过的。只发命令,不处理返回信息,而通过延时函数来产生适当命令间隔。

串口监听线我已弄好,同时监听双方的发出信息。然而,监听到的信息却是如下:
^SYSSTART             //GSM模块发出系统开启信息
AT                          //单片机在收到SYSSTART信息后,发出AT指令
AT                          //GSM正常应答
OK                          //GSM正常应答
ATE                        //单片机发出ATE简化显示命令
ATE                          //GSM正常应答
OK                           //GSM正常应答
ERROR                    //此处为我疑惑所在。这里,我让单片机发送了一个CNMI_cmd[]={"AT+CNMI=1,1,2\r\n"};指令,可是,却监听不到我发送的指令,而返回一个错误信息。

网友B:
指令有误。在GMS模块对应的AT指令手册上搜你发出的指令,看看他们的格式是什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指令没错的。
我现在直接计算机串口对接GSM模块。
我发出41 54 2B 43 4E 4D 49 3D 31 2C 31 2C 32 0D 0A  //AT+CNMI=1,1,2
模块响应0D 0A 4F 4B 0D 0A                                         //OK

而且如果指令有误,单片机通过串口发出的信息电脑应该也能监控的到的。可是却没有,只监控到GSM模块返回的ERROR。

楼主:
现在的现象让我比较疑惑!!!
我设置了一个延时函数
void big_delay(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i,j,k;
        for(k=0;i<t;i++)
        for(i=0;i<255;i++)
        for(j=0;j<255;j++);
}

用于加在出错指令(AT+CNMI=1,1,2)之前的。
当我设置延时big_delay(50);或者big_delay(255);的时候,我大概需要等20秒左右或以上,,会直接收到一个返回ERROR,而不会出现AT+CNMI=1,1,2命令。
当我设置延时big_delay(3); big_delay(10);的时候,我监听串口能马上看到指令AT+CNMI=1,1,2 (几乎是和之前AT ATE命令及相应的OK回复同时出来)。然后隔1S不到左右收到个ERROR返回信息。

网友A:
延时是不需要的,重点是用程序分析模块的回应,找特征字和字长,可以就用回车换行的识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模块回应信息的分析,我就是按您所说的这么做的,例如:
  uartPutStr(ATE_cmd);          //发送简化显示要求信号
  while(!isOK)
  {
    if(ReceiveBuffer[count-1]=='\n' &&
       ReceiveBuffer[count-2]=='\r' &&
       ReceiveBuffer[count-3]=='K' &&
       ReceiveBuffer[count-4]=='O' )
  {
   isOK=1;
   count=0;
    memset(ReceiveBuffer,'\0',512);
  }
  }
上面的程序是对ATE指令的返回信号进行关键字识别,识别到OK/r/n就通过,执行下一条指令。

网友A:
那你仔细去对比一下MCU发出的指令和人工发出指令的区别吧,用16进制做比较,不排除低级错误。

网友L:
LZ你模拟时弄反了吧,测试你的单片机程序应该是单片机发送AT,电脑返回OK,你电脑发AT,单片机返回OK,用单片机模拟GSM模块?什么目的
之前有友说了,先用单片发送AT命令,测试GSM模块返回是否正常,之一部通过了,后面的就好说了,这个就是验证波特率和链接的方法。这个通了,才可以进行其他很多指令的

楼主:
可以了!
原因是:延时
TC35在发出^SYSSTART启动信号后,其实还在进行一些初始配置。这时候发送AT ATE这样的命令它能够正常回应,但是发出如AT+CMNI=X,x,x之类的某些命令,它就会返回ERROR。因此需要在这个命令之前加一小段延时才行。

网友M:
我做的是通过手机数据线直接把手机和单片机相连,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通过电脑串口发指令控制手机,然后我将单片机通过串口和电脑相连,用电脑模拟手机返回数据,单片机运行正常,可是当把手机直接和单片机相连时手机一点反应没有,请各位大侠帮忙支个招吧!!!!

网友J:
多看上面的,你能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N(2011-06-18):
呵呵,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O(2011-08-07):
我正在搞这个!!!太好了!!!

网友P(2012-03-23):
亲人啊!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摸一样的!

网友:
把\n去掉试试

网友Q(2012-07-15):
请问单机片要问到丝杆吗?

网友R:
这个通信 貌似 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