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如何检测电池的低电压?

楼主(2011-05-18):
本人刚接触ST单片机不久,想请教一下,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如果不在外部接低电压检测IC,如何才能检测到电池的低电压状态。谢谢!

网友A:
比较器和AD都可以,随你喜欢了.不过你用这个型号的芯片,用电池供电吗?不太好哦.而且如果是直接电池供电的话,用AD就不好检测了.

楼主:
我是打算用AD呀,可是因为此款单片机AD的参考电压是和电源接在一起的,所以,电源电压下降时,转换出来的AD没什么变化。

网友B:
反向思维:当你用STM8的AD检测另一稳压源时你会发现其电压值是变化的!

网友C:
AD好一点吧。。。。

网友D:
5楼的办法不错。

网友E:
很多事情反向思维或许会海阔天空:lol

网友F(2016-01-13):
引用 网友B:
反向思维:当你用STM8的AD检测另一稳压源时你会发现其电压值是变化的!

反应迟钝 没想明白。比如系统就是干电池给单片机供电  哪里来另一稳压源? 另一稳压源指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反应迟钝 没想明白。比如系统就是干电池给单片机供电  哪里来另一稳压源? 另一稳压源指什么? ...

可以稳一个比干电池电压低的电压给AD口检测,干电池电压下降,但是稳定的那个电压不变,对比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稳一个比干电池电压低的电压给AD口检测,干电池电压下降,但是稳定的那个电压不变,对比就出来了。 ...

哦  受教了   谢谢楼上了   我想了下用一个低电压检测IC也行  和一个LDO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H(2016-02-18):
5楼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