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 BANK设置问题

楼主(2011-05-18):
ROM, AN, mb
67P54 的ROM BANK是怎么样设置的,程序想跳到800H

网友A:
800H~FFFH这个段属于BANK1 ROM区,BANK0写满了,就自动写道BANK1区啊。

如果想不写满,直接写入BANK1,可以用ORG 800H指令来设置程序的起始地址,这样该指令后面的程序就从800H开始写了。

跳BANK编程需要注意几点:
1.不同BANK区之间的程序不能调用的,即不能在BANK0区的程序中使用“CALL指令”,去调用位于BANK1区的子程序,也不能在BANK1区的子程序中使用RTNI指令返回位于BANK0区的主程序。

2.BANK0要跳到BANK1只能采用JMP指令,跳到BANK1区的子程序后,处理完子程序,要使用JMP指令跳回BANK0区的主程序

楼主:
请教这个BNK寄存器在哪?

网友B:
ROMBANK为每4K一个BANK,只有ROM大于4K的芯片才会有BNK寄存器,SH67P54的ROM为4K,全部为ROMBANK0.

楼主:
哪我以后的出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估计就是警告吧

网友A:
嗯,翻BANK操作会有WARNING,但是对于程序稳定性和操作没有影响。

楼主:
嗯,对整个程序的运行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B:
没有影响,只是提醒你注意查看一下而已.

楼主:
还有就是:
;===================================================
ORG  0000H
jmp     poweron
        rtni
;        rtni
        JMP  intin
        jmp  basetime
        rtni
        rtni
        org     010h
;*****************************************************************
include  "AT24C256.asm"
include  "KeyScanPro.asm"

楼主:
这样,在主程序里面 加入 include  xxx.asm 文件,这样对程序有没影响,我仿真时,是可以的。不知烧录后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不会有影响,其实编译的时候,编译器已经把这些文件"COPY"到主程序中了.不用担心.

网友C:
CALL是2K,JMP是4K

楼主:
OK,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