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问题

楼主(2011-05-18):
原来用的是2SK2980 MOS管,现在要找一替代品,我只知道它的参数,不知道该如何去找替代品,有知道的朋友,推荐一个品牌或者网站。或者有相关的N—MOSFET管的资料请提供一份参考。谢谢!

网友A:
通常去查手册,找类似参数的代替,再有就是根据电路的要求另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