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5-18):
感觉去掉电阻R3后,v2=v3=0v,那c1的电量岂不是一下子变多了,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啊:dizzy:

网友A:
完全不懂,围观。

楼主:
:(怎没人回帖啊,纠结

网友B:
v1=5v,v2=v3=0v
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

网友B:
20M的电阻可以认为开路了

楼主:
这样的话虽然c2的电压没有突变,但是c1不是突变了么。。。

网友C:
开关闭合的瞬间,按照电路原理上的说法和没有闭合前的状态是一样的(换路)

去掉R3(开路),闭合前什么都没有,闭合后,V1=5V,V2=V3=2.5V

网友D:
去掉R3(开路),闭合前什么都没有,闭合后,V1=5V,V2=V3=2.5V

网友E:
闭合瞬间V1=5v V2=2.5v V3=2.5

网友E:
去掉R3没有影响的~~

网友F:
你忽略了一个问题:世界上没有理想元件。去掉R3以后,C1和C2会根据自己内阻和实际电容大小来分压充电,上电瞬间其他的电阻较电容阻抗大很多,可忽略,平衡后就是几个电阻在分压。

网友G:
5楼正解

网友H:
回复 网友B:

V1应该是2.5V才对,V1=R1与R2的分压值。

网友I:
to LZ:

如果没有R3(短路),这个电路就只能按理想电路条件下分析。所谓“理想电路”就是:1)电源内阻为零(能输出无限功率),2)所有其他器件都是理想基本元件,3)无任何分布电容和电感,4)导线为理想导体。如此,由于电容回路中无电阻,将瞬间到达电容平衡态,5/4V(不考虑电阻),然后再逐渐到达平衡态除电容外的电阻所构成的电路(5/3V)。但是,理想电路是不存在的,特别是这种瞬间突变(相当于高速或高频)的状况。由于瞬间电流较大,电源的内阻及其输出能力的限制将会突现。而由于分布电容和电感的存在,瞬间突变时这些因素将同样会显现出来。所以,在高速(如此地的瞬间突变)或高频情况下,电路的设计和分析就不再是那么的简单明了(如简单实用KVL和KCL以及理想基本元件模型)。

网友J:
第一个问题:对的,我认为v2=v3=0,v1=2.5v。C1此时视为短路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