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速度传感器怎样测角度?

楼主(2011-05-18):
买了几片enc-03的角速度传感器,但不知道怎么来测平衡姿态,平行不动时输出1.5V左右,左右动时电压有变化,但不动时又恢复到1.5V左右,不管传感器是什么姿态,只要不动就输出1.5V,这样怎么测转了多少度呢??

网友A:
不是测试角度,而是角加速度。
enc-03 是角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B:
不动当然没有变化了,变化了才有问题。动就表明有速度存在,这时电压才会变化。至于ENC-03是测角速度还是角加速度这个可以看手册

网友C:
输出的信号要用示波器测才能测波形,而不是用用来测电压的!当改变角度和速度是会有信号出来,这是需要单片机采集这个信号进行处理!不动的时候可能是持续高电平状态!

网友D:
陀螺仪测的是角速度,你把它固定在电机上,让电机恒速转就能看到一个直流电压了.
要得到角度用积分.

网友E(2011-08-09):
5楼说得对,陀螺仪是测角速度的,不动的时候当然没角速度为0,你要用陀螺仪测转了多少度就要用积分,高精度的话最好加个电子罗盘,否则久了会有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