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大家帮个忙

楼主(2011-05-18):
我有一个小设计,是430的无线方面的,我在网上找了一份程序,因为自己软件方面不太好,看不太懂,我做的是遥控器的,想在里面增加一个按键扫描,然后按键的时候LED灯亮,把无线发送出去,不知道大家能帮我编写一个吗?
感谢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键盘扫描电路,我在硬件上没有接上拉电阻,直接行列扫描接在单片机引脚上了,这样软件可以编么

网友A:
用I/O口内部上拉可以的

楼主:
我是用的CC430F5137的P1.0 P3.2-P3.7做的2X5的行列扫描,不知道是怎么从手册中看出的有内部上拉电阻呢?

楼主:
非常感谢,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B:
hao de  我帮你

网友C:
回复 楼主:
430单片机IO输入必须上拉

网友C:
回复 楼主:
必须外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