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手机变为万用表示波器,电工们要吗?

楼主(2011-05-18):
最近打算换手机,NOKIA的 C7 N8现在可以支持U盘读写,坛子里哪位高手可以做个USB采集模块,和塞班软件,把手机当万用表和示波器。
这个用起来一定很拉风吧,而且随身携带,符合电工风范啊。塞班软件偶搞不定啊。
大家发表下自己意见啊,
觉得还是比较有市场的,

网友A:
不实用,弄不好把手机给烧坏了,连电话也打不起来了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可以做隔离的啊

网友B:
把USB改成Wifi,这样还可以用iPad做显示界面,更拉风

网友C:
用蓝牙就行了.
板子上加个蓝牙串口,手机上用蓝牙接收.
光显示示波器的数据而言,串口传输完全够了.如果用PC做USB虚拟示波器,USB转串口的速度也完全够用.

网友D:
就是无线的虚拟示波器罢了,手机、PC只是个终端显示界面

楼主:
不错,考虑下用蓝牙的方式,

网友E:
IPAD 有啊 (zt) 有一个叫做Oscium的公司推出一款新硬件(附带软件应用) iMSO-104 app/hardware,可以将阁下的iPod Touch,iPhone,iPad变成一个示波器。这个设备的售价297.99美元。虽然不是很便宜,但无疑是个很合适的解决方案。 先下载免费的iMSO应用,安装到阁下的iPod Touch,iPhone,iPad等iOS设备上面,然后将iMSO-104分支电缆插到iOS底部的插口,如图所示。接下去就去探索你的新发现吧^^

网友A:
楼上的这东西比较时髦和实用。

网友F(2011-07-03):
还有好几种。

网友G:
11楼仅仅是个mp3壳子...stm32做的

网友H(2011-08-18):
想法很不错。但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