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 啥时出一款产品放在这个单个电池中间啊,那就精彩了!

楼主(2011-05-18):
TE 啥时出一款产品放在这个单个电池中间啊,那就精彩了!

网友A: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难度,因为不仅要求器件能耐受大电流高电压,同时导通内阻还要极低、体积小、安装方便、价格便宜。努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B:
这个是以后的趋势吧

网友C:
楼主专研颇深啊

网友D:
TE 加强研究开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这么认为,不过焊接也是个难题!
动力电池要通过振动测试的

网友A:
希望 RTP200SA060 能满足各位的需求。:P

楼主:
希望 RTP200SA060 能满足各位的需求。:P
引用 网友A:

哥哥你黑我哦,200度,电池烧成灰啦

网友E:
RTP200SA060什么东西啊?

网友A:
哥哥你黑我哦,200度,电池烧成灰啦
引用 楼主:

200度温度保护是指在没有电流流经的情况下,同时也低于印刷电路板自燃温度点。但是电池发热一般在充放电过程中,因此实际温度保护的温度点会低于200度。

这个器件可以串在电池组的电池之间,主要是因为其0.6毫欧的低阻抗,和最高200A的电流能力,以及小体积。但是具体到应用中是否可以使用,还要看具体的应用条件。

网友F:
200度怎么能烧成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哪家电池能耐200度,还请赐教.

网友E:
也许将来会有。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请问哪家电池能耐200度,还请赐教.
引用 楼主:
同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