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恒温电热水器的么?进来指点指点

楼主(2011-05-18):
想问下这种恒温是怎么实现的,如何通过检测流量及温度与调整加热功率达到恒温控制的目的呢?是个什么样的算法吗?恒温电热水器难点或者说做好它的关键点在哪里呢?期待解答

网友A:
如果是洗澡用的,不就是位式控制,温度高了停止加热,温度低了开始加热,一般有1-2度的回差。

网友B:
这个一到两度的回差  在模拟控制中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C:
以前我们搞设计做过,但是都不记得了

网友D:
楼主说的是那种直热式热水器吧。
加热功率得足够大,温度采样的速度够快。好像不用考虑流量。
加热体在上,测温点在下,PID控制就可以了。
我只是以前听人这么说过,但没实际做过。

网友A:
我买的这么多热水器,没有PID的,PID要反复吸合释放继电器,对于家用没有必要。
回差就是怕继电器反复动作,回差太小,当干扰导致测量波动,有误动作。

楼主:
楼上,我说的是即热式恒温出水,应该不只是控制个温度回差那么简单,好像听说有根据流量和温度然后调节功率,达到恒定温度出水的目的,样板上有流量监测和大功率可控硅及继电器若干

网友E:
怎么你们说的和变频空调的原理有点像。。。

网友F:
弄个PI ,水流波动相当于加扰动因素;

网友G:
即热式热水器是通过调可控硅导通角,根据入水温度、水流量、设置的出水温度来控制发热体功率进而恒温的。
1.了解PID算法。
2.了解发热管热惯性。
3.了解室温,入水温度与加热效率的关系。
4.了解微积分。通过导通角计算功率。
5.了解流量计误差,了解温度传感器误差,了解发热管功率误差,了解单片机ADC误差,计算这些误差对恒温的影响。

网友G:
我买的这么多热水器,没有PID的,PID要反复吸合释放继电器,对于家用没有必要。
回差就是怕继电器反复动作,回差太小,当干扰导致测量波动,有误动作。 ...
引用 网友A:

你OUT啦。恒温即热式热水器现在都用大功率可控硅控制。继电器控制的是档位的老式热水器,淘汰了。

网友H:
用PID不必反复西和释放继电器,可以使用PWM+可控硅来控制,接近设定温度时PWM值减小,最简单可以用查表来做,建议检查温度不要用AD。这东西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尤其是潮气多的地方,不要为了省钱而影响质量,当然,表格里的数据需要自己测试出来(和结构,加热管功率等都有关),有点误差也不是什么问题,水的容热很大

楼主:
即热式热水器是通过调可控硅导通角,根据入水温度、水流量、设置的出水温度来控制发热体功率进而恒温的。
1.了解PID算法。
2.了解发热管热惯性。
3.了解室温,入水温度与加热效率的关系。
4.了解微积分。通过导通角 ...
引用 网友G:

10楼前辈很专业啊,有没有相关的资料给参考参考呢,我是不知道从哪下手,没个思路,design_13@foxmail.com谢谢先啊

网友A:
我什么时候OUT了?
除了即热式的,普通储热式的,全部是继电器控制的,没有PID控制。
不过看错了LZ的描述,恒温不一定就是即热式的。

网友I:
如果是洗澡用的,不就是位式控制,温度高了停止加热,温度低了开始加热,一般有1-2度的回差。
引用 网友A:

好多就是一个温控开关在里面,机械的,回差远不止1-2度

网友J:
PID成本上要高点,因为要隔离吗,否则不安全

网友K:
1:即热式的一定是隔离的,而且是多重隔离
2:用PI控制即可,不需PID
3:用可控硅比继电器可靠的多

楼主:
还是没有人给分析分析大概的程序实现方法呀:(

网友L:
好像是用模糊控制...

网友G:
竞争对手关系哈.详细的资料不能提供,技术问题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J:
还是没有人给分析分析大概的程序实现方法呀:(
引用 楼主:

大家的各个回帖中已经明确的把思路说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你难道想让大家告诉你,具体某个函数怎么写?某行代码怎么编?

网友M:
自己买个电热水器洗个澡就知道了
呵呵

楼主:
:lol算法算法,开题我也说了大概是根据流量及温度调节功率达到恒温,可这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