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稳压电源关断使电脑关机问题

楼主(2011-05-18):
各位大侠,
   本人为试验方便用变压器制作了一个多路线性稳压电源。当电源关断时(即拔掉220V开关),有时候能导致电脑关机,不知何种缘故,求救高手!感谢!

网友A:
如果共用一个插座,也许插座触点**等接触不好。

楼主:
2# 是共用一个插座,我在没用稳压源时进行反复开启操作没有发现使电脑关机现象。因此排除插座本身接触不良问题。
  听说过干扰使电脑重启的问题,但我这个是直接关机。10次中间差不多有一次能使电脑关机。
  求高手指教!

网友B:
你的稳压电源没有电源开关,要拔插头来实现断电?
如果是这样,建议你增加电源开关,或者使用带开关的插座板。

网友C:
你电脑的电源可能比较差劲,换个好点的吧。

楼主:
5楼很幽默,呵呵。
  我可不能因为我做的这个不到一百元的稳压源而去换掉电脑电源。
  关键在于找出干扰的原因!
  谢谢楼上

网友D:
变压器PE线接好没?

网友E:
打开你的电源插板看看吧

楼主:
#7楼
   请PE线为什么?不懂。谢谢啊

网友F:
你那电脑应该不是笔记本吧,是笔记本的话 即使外电源供电不足,还有笔记本电池供电,建议打开插线板看看里面是否有问题(反复开启电脑怎么能排除不是插线板问题),实在不行直接换个插线板试试。

网友G:
如果楼主的电源与PC有电气回路,这往往是干扰所致,如果没有与电脑存在电气连接,应该是插座的接触不良导致,先加装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