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单片机集成ADC的转换速率都挺低的啊

楼主(2011-05-18):
感觉单片机集成AD的转换速率都不高啊:AVR:

M051:

STM32:

这些速率连1M都达不到,如果要完整采用一个1MHz的正弦波,那么AD的采用速率至少应该为2MHz——理论值,这么看,这些单片机集成的AD连1MHz的信号都不能正确采集,看来,用他们做示波器的话,该示波器的带宽撑死200K,这种东东,除了拿来学习,恐怕真得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吧??

题外话:
我买的那个虚拟示波器的带宽为3MHz,采样速率为16Msps,之前一直以为这种参数性能实在是太惨了,不如自己DIY一个,可是今天看到我接触过的这些单片机集成的AD的性能,我感觉真做出来参数比这个恐怕还要惨的多呢!!!

网友A:
一般都是10K左右的 再快就要DSP了吧

网友B:
好东西多的是,关键是眼光

网友C:
想快 用独立的吧。

网友D:
手机播放器能比得上高档播放器么。。。

网友E:
呵呵,你还真能想,MCU自己的主频才多少?

要想ADC块,至少主频要够快,所以,看看那些高主频的MCU能不能勉强做点最低档次的吧。

网友F:
每秒一万次的采样速率用在工业控制,
汽车电子控制,家电控制够了,
用来做示波器当然不够。

网友G:
做示波器还是选外置的ADC好了,MCU的ADC不是用来做这些事情的。

网友H:
没听说过有人拿集成的AD做示波器万用表什么的。
倒是听说过不少人拿它读取温度、压力等信号的。

楼主:
嗯,是啊是啊,看来示波器这种东西确实不适合用通用MCU来做,恐怕只能用FPGA才能够速度!!!我原以为搞MCU的和设计示波器的应该比较接近,看来他们离得很远很远。。。。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呀,其实是整天看晶振频率搞的对一些单位不够敏感了!!!比如时钟频率50MHz的M051为例,其ADC转换速率为600Ksps,这个600K初看感觉不大,跟50MHz的时钟频率相比就更显的小了。。

可是转换成我们日常用的单位,那可就是每秒钟60万次啊!!!这样看起来,这速度可就相当惊人了,,,试想,我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挣到60万RMB啊!!!可单片机1S钟就转换60W次!!!这种速度,对于工业上的温度、压力等物理量的采集和处理,那是相当的足够了呀!!!

网友I(2014-06-26):
引用 楼主:
7# tom_xu
是呀,其实是整天看晶振频率搞的对一些单位不够敏感了!!!比如时钟频率50MHz的M051为例,其A ...

哈哈,说的有意思,:)

网友J:
STM32的ADC除了不合适做示波器就不能做别的产品么?

真正的示波器都是使用高速ADC的,至少100MHZ或以上的采样速度。
你还指望跑几十M的MCU能做100M的ADC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