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为什么LM358老是烧坏,急急急。。。

楼主(2011-05-18):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供电Vcc是多少V。

总之,板子热是因为功耗大:R1~R4,R10/R11 最大功耗和 300mW、   继电器一个算100mW,4个继电器,400mW。
其实那几个电阻可以阻值大一些。

运放的反相端2、6端,因为和下面的8-2、8-5 主开关是有插座连接的。应该距离比较远。而运放的这两个端子都没有做防护,会不会被静电、或者强干扰损坏?

楼主:
VCC电压为整车电压,一般在14V左右。

楼主:
VCC电源应该也要做防护吧

网友B:
长线接入处要做钳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