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1-05-18):
小弟要做一产品,用到了敏芯微的MSPA15A的压力传感器,但是在网上没有找到任何的资料,然后提供者也没有给提供任何资料,请问有哪位大哥使用过该传感器或者知道怎么用的,教教小弟。谢谢了···

网友A:
找原厂要!加电桥及前级低噪声放大电路,后级中放,由MCU 取A/D 较准后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知道那个压力孔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B:
小孔是感受压力用的. 线路供参考.

网友C:
看见那只大老鹰就知道答案来来。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

楼主:
4# tyw 谢谢,我也知道那个小口是感受压力的,但是我测试了 那个小孔好像没什么反应啊。我用的是单电源5V供电,输出是2.5v,但是我怎么压它都不变···

网友D:
这个是气压传感器,那个小孔是气体导流孔,你压外面的金属壳体,那肯定是压不动的,你可以用气振向小孔里面注入高压气体看是否有反应!

网友E:
这个低压的,拿个胶管对接气孔,用嘴巴一吹/一吸就有几个PSI的变化。

网友F:
不容易啊 终于找到一个

网友G:
直接用带压力桥输入的ADC吧,ADI有

网友(2011-07-26):
还是不知道,有人能说得详细一点吗??带图的??

网友:
还是不知道,有人能说得详细一点吗??带图的??:Q:Q:Q:Q:Q:Q:Q:Q:Q:Q:Q:Q:Q:Q:Q:Q

网友H(2011-09-23):
这东西还是比较脆的,曾经用过霍尼韦尔的一款低功耗压力传感器,挂在自己家里的水管上两年都好好的,现场接在供水管线上,并且频繁地加压减压——很快全坏了,项目失败!

隔行如隔山,水太深了。

网友I(2011-10-27):
压力传感器是差动输出,幅值很小,用仪表运放放大比较简单方便,要搞清传感器的量程,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