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79F系列可以超频吗?

楼主(2011-05-18):
手册上写最高频率只能到16.6M,可不可以超频到24M?

网友A:
不可以,会有问题的;到18M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我们也不保证哦),但是24M肯定没有希望了,会跑飞的

网友B:
内部滤波电路会把你的RC或晶振信号给通通吃掉...

网友C:
应该不是被内部滤波电容吃掉的吧。是那些设定时序跟不上吧。

网友B:
LS,基本不考慮時序對不對的上的問題,內部 debounce 電路已經把CLK當毛刺幹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