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0-5V模拟信号滤波

楼主(2011-05-18):
我有个0-5V的模拟信号直流  要送给运放变到0-2.5V  在送给运放前想用个RC滤波 不知道这个电容怎么选择 希望大虾

网友A:
如果用作LPF,需要计算滤波器的截至频率,这是滤波器最基本的用法。看看书吧。

网友B:
如果能接受信号变化慢,那最好把工频信号滤掉,截止频率放低一些。
建议用pi型,端口 1uF 10k 1uF

网友C:
滤波器要考虑转折频率,这首先要考虑你的信号频谱范围,要滤除的是带外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