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开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18):
如图所示电路,CPU给什么信号,才可以使图中二极管点亮?点亮后流过其电流是多大?在不点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反向电压加在二极管两端?最近被三极管折磨快不成人形了。

网友A:
1.低电平亮
2.C1很多余
3.R2取大了,经验值100欧姆
4.法相电流是什么?这里只应该有穿透电流,且9015是硅管,穿透电流忽略不计。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反向电压,不是法向电流

网友B:
不亮的时候,MCU给的是高电平吧,电压应该大于3.3V,所以应该会有个很小的反向电流流过LED。

网友A:
请楼主描述一下反向电流的测试方法。

网友C:
搞不明白,为什么楼主要这样接呢,一般我用这种,如果要低电平控制,就用PNP管

网友D(2011-08-26):
接R2的那个可能用作使能,也就是平常这个灯可能不用,

网友E:
我通常R1取1k   R2 取100欧

网友F:
LED灯一般1mA就能亮了,正常工作电流10mA左右,我印象中最大工作电流应该在25mA左右,还是去对一下规格书以及主观感受一下比较好。
而LED灯的正向压降应该是在1.2V左右。当连至R1的MCU脚输出为低时,三极管Q1饱和导通,而这时连至R2的MCU脚应该输出为低,LED灯才会亮,这样流经LED灯的电流为(3.3-1.2-0.3)/R2=10mA ,R2=180ohm.
为了保证Q1饱和导通,必须有(3.3-1.2-0.3)/R2/beta=(3.3-0.7)/R1,beta为三极管放大倍数,要去对一下规格书,在全温度的范围内,最小应该会到60左右。这样可以算出R1=15k左右。
一定要做深入的计算,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消耗。
至于反向电压,我觉得应该是连至R2的MCU脚输出高,而LED截止,万用表测出来的应该是MCU输出高对地的电压。
此外,电容显然是多此一举了。人眼本身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不知道电容放在这里滤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G:
6楼,你那是NPN三极管呀

网友H:
R1高R2低LED亮

网友I:
回复 楼主:
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一般选在10--15mA(白色除外),这个电路控制脚用的是MCU,发光二极管的阴极也接到MCU,目前的MCU灌电流应该还没做到10mA的,建议楼主看一下,日本人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I:
回复 楼主:
原理可以说都是错的,翻翻我推荐的书吧

网友J:
同意9楼的观点

网友K(2011-10-06):
9楼说的好啊

网友L:
:lol 发光二极管的压降, 三极管的 UCE 未知? :lol

网友M:
我也不明白这个电路,R2为什么接MCU,既然接MCU,三极管还有什么用?作反向?

网友N:
回复 网友F:

想请教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用三极管?mcu的高低不就可以控制二极管了吗?

网友O:
R1高R2低LED亮
引用 网友H:

偶也这个观点

网友P:
学习了呵呵。。。我还是有点不明白(3.3-1.2-0.3)/R2/beta=(3.3-0.7)/R1中的0.7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算?能跟我说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