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通过旋钮和MCU使输出波形的幅值连续可调?

楼主(2011-05-18):
如题,可以通过可调变阻器实现,但具体的实现电路设计不出,还请各位牛人帮帮小弟。谢谢啦!!

网友A:
简单点的用电阻分压

网友B:
电位器的两个定触点分别接MCU的输入和地,动触点就是你要的可调输出端。

楼主:
能不能附上具体的电路图呢,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B:
这还要具体电路?已经简单到这个份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