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耦合电容

楼主(2011-05-18):
请问各位大侠
   输入信号最低频率是30K的前提下
   运放的前面的耦合电容怎么确定?
   运放的输入电阻怎么确定?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不懂,LS赞嘛?

网友B:
30K用0.1uF的耦合电容即可,运放的输入阻抗由运放的内电路决定,周边电阻由需要的增益和电路类型、功能等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