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和直插三极管区别

楼主(2011-05-18):
我们有一块温控设备  以前用贴片的现在改成直插的   但是测试出来这个温度的回差是直插的板子回差比较大   而贴片回差比较小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三极管有关系(三极管是控制继电器的)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会影响控制温度的回差。

除非是两个三极管发热对PCB的贡献不一样,导致测温受影响。

楼主:
这个就是想不明白的原因呢,,测试出来就是不一样   用贴片的继电器动作比较的频繁

网友A:
你的控温是ON/OFF开关控制?没用PID吗?

你温度传感器是热电偶吗?

楼主:
传感器是3470    5K的   不是PID的  我们直接用358控制   是开关量的控制

网友B:
继电器的动作频繁跟其驱动电路没有关系吧,LZ自己也说了开关量控制,觉得2L有可能,应该看看具体NTC位置及三极管是否发热明显等

楼主:
就是上面一个电路   贴片的改成直插的以后   输出继电器是控制加热的    等到加热温度到了以后继电器工作比较的频繁   来回的开关

楼主:
是用贴片的情况下继电器工作比用直插的时候要频繁

网友A:
运放怎么供电的,什么型号?
两个三极管都换了吗?

楼主:
把全部的元件都换成了直插的  运放是LM358  运放供电是5V

网友C:
只要晶体管的特性兼容,封装是什么无关紧要。

楼主:
就是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而且两种产品各做了3000套    所有功能正常  问题就出在贴片的板子继电器工作频繁问题

网友D:
有可能是其他元件的原因,你不是所有元件全换成直插了吗

网友E:
设计原理图有问题?
没有考虑三极管的漏电流?
还是电容有误差?

网友F:
我也不知道

网友G:
即使有差异,这点速度上的差异也不会对控制精度产生明显的不同,查其他,不可能。

网友H:
是不是所有的元件都换成了贴片了,而不只是三极管。贴片的电容,有些型号受温度影响很大。另外焊接后可能洗板不干净,助焊剂导电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