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10A直流稳压电路图。

楼主(2011-05-19):
各位大楼主帮忙一下,本人想自制一个12V10A直流稳压电源。供车载功放维修用。谁有请上传个图?

网友A:
用LM723 + TIP41 +5只3055 扩流,电路略微复杂。
或者用LT1083两只并联,加0.02欧均流电阻,电路比较简单。

楼主:
楼主可以上个图吗?没图不懂。谢谢!

楼主:
:)有人在解一下吗?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B:
用一个PC电源就不可以了吗

网友C:
楼主,你说的是DC-DC电源吗?

楼主:
是的。12V10A的DC电源。车载功放的电流好大,5-8A,还有更大的。

网友D:
楼主最好是把你原来的设计原理图贴出来,并说明详细参数,包括散热器。

楼主:
有谁有图?能上个图吗!

网友D:
11楼:
图,有得就是,几十幅。
但贴出这些图,对你并无多大帮助。即使你按图装配,并且能够工作,也没有什么提高。
我在10楼说,希望你把你原来的设计原理图贴出来,是为了分析你原设计中的错误或不足,加以改进,让你不仅能够做出12V10A电源,也能做出120V1A电源。
你做这么一个电源是为了修理车载功放,你可曾想过:你要做的电源,实质上就是半个功放?

楼主:
是的。楼主说得对。有空我把图找出来看一下。

楼主:
这样的发烧友,有人见过吗?

楼主:
这两种变压器用哪种做电源较好?为什么?

这两个牛哪个牛牛?:lol

网友E:
第一个吧:)

网友F:
这种电源专业书随便找本书就有很多,就是给你图不解释清楚也不好做~~~

楼主:
用在电源和功放有何不同?为什么?

楼主:
有人解释一下吗?:)

楼主:
终于把画出来了。也做了实验。就是发热快。电压偏差大1V左右。输入45V,输出12V。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怎么改进?

网友G:
楼上的图很吓人,发热不快也怪了

楼主:
哪要怎么样改才不热?

楼主:
还有办法改进吗?

网友:
送一台给你吧:

楼主:
25楼的电源多少钱啊?可否看一下内部?

网友H:
哈哈,输入45V,输出12V,电流12A的线性稳压....

要不发热那就真的没天理了:lol

网友H:
这么大的电流,这么高的压差,你应该先用开关电源把输入降到(输出电压+几伏)时再线性稳压。

楼主:
28楼主有何高见,可以指点一二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