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门分析下这个三极管开关电路

楼主(2011-05-19):
如图所示三极管开关电路,CPU分别给PNP三极管的b级和LED负级什么电平,LED才能导通?LED被点亮后,流过它的电流是多少?在LED不被点亮,为什么会高的反向电压在其两端。新手最近被三极管折磨,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R2另一端为何要接MCU,直接到地不就可以了么,这样一个IO就可以控制led的亮灭了么

楼主:
LED是共阳极数码管的一段,R2控制数码管的段码

网友B:
Q1饱和时,LED中电流大小显然与LED正向压降有关,不同材料(因之不同颜色)的LED正向压降相差很大。

网友C(2011-07-09):
低电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