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引脚能配制成输出高电平,然后再检查此引脚状态吗?

楼主(2011-05-19):
最近看一个电路图,由于对pic不了解,问下。就是先让某io输出1,此io外接二极管接地,检测端口电平,能检测到低电平么 ?
io配制成输入的话,内部是否有上拉电阻?

网友A:
1、IO输出1,IO再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地,这是很危险的行为,输出电平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电平。
2、IO配置成输入和是否有上拉没有必然联系,上拉是通过内部寄存器控制的,如果你选择了上拉自然就有,否则就是没有。

网友B:
有些IO口内部有可编程的上拉电阻,比如PORTB,
就是先让某io输出1,此io外接二极管接地,检测端口电平,能检测到低电平么 ? 完全可以,当然你要读PORTx的值,而不是度LATx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