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几个在ORCAD画原理图时的问题

楼主(2011-05-19):
我用的是OCCAD10.5
1.怎么对DESIGN.DSN进行重命名呀;为什么我点上DESIGN.DSN时DESIGN栏里的rename总是灰色的
2.不太懂在制定原理图封装时用什么定义引脚,其实如果不做仿真,只是画原理图,引脚定义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3.元器件有金属外壳需接地,在制定原理图封装时,应该怎么画?
4.同一类型元件,封装不同,要分开建库吗?是不是电阻用一个库中同一个元件就可以
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不会出现灰色的吧?

不做仿真管脚定义应该无所谓。
金属外壳需要接地这个应该是在PCB封装里表示。
不需要分开建库,只需要在指定封装的时候指定到不同的封装。

网友B:
2:不正确定义的引脚对你以后读原理简直是灾难。
3:如果像mos那样的,在库里加个引脚,给上网络。如果是插件晶振,在PCB中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