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替用

楼主(2011-05-19):
各位大虾,帮小弟一个忙,我们公司有些老产品用到一些过时的IC,现在采购有点困难,能否帮小弟看下有没有替用的IC,谢谢

楼主:
有那位大哥帮个忙,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没人回复,我只好自己顶起来

网友A:
老大,怎么下不下来哟

楼主:
不会把,应该可以的啊
就是下面这些IC了
ADC0804 DIL-20
GN9903B(18CA8) SOP-16P
SN74HC04 DIP-14
SST-29EE010 DIP-32P
74LS02N DIP-14
HY6264A DIP-28
74HC00 DIP-14
UDN6118A DIP-18
ATMEGA8515L-8PI DIP40
7407(HI) DIP-14
MC34063 SOP-8
GM76C88L-120 DIP-28
74HC154 DIP-24宽
ATMEGA8515L TQFP-44
74HC02N DIP-14
AT29C020 DIP-32
74HCT373 DIP-20
MCI4093 PDIP-14
74LS00 DIP-14
MAX813L SO-8
MAX813L DIP-8
4081 DIP-14
74HC14 DIP-14
74LS00 SO-14
74HC4051 DIP-16
MBI5026GNS DIP-24
LM2576T-12 TO220-5脚
4024 DIP-14

楼主:
这些都是我们公司老产品上面的,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B:
啊,很多都没用过

楼主:
急,哪个大侠救命,谢谢

网友C:
像MAX813L,很难购买的,让工程师修改方案吧,SGM706/708,MAX706/708很好的替代品: SGM706.pdf (291.46 KB)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yanwen217,那些都是用在老产品上,但是还是有订单,我们现在做的新产品都不会用到那些IC的,你给了我一个方向我就可以替换了,谢谢。

网友C:
今年1月份遇到一家客户,工程师居然用自己几年前积攒的样品做出了样机,BOM交给采购备料,才发现很多芯片都是已经停产的,因为研发部门表示再改设计时间来不及,采购就让她接触到的所有的供应商帮忙找市场库存料,找了一周也没有配齐,最终老板还是要研发修改设计采用替代料或者最新的芯片!
给楼主讲这个案例的目的,就是要楼主明白,IC是不停的升级换代的,老产品的BOM物料如果已经很难采购了,赶紧上报老板升级产品吧,这不是采购所能左右的事情。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下,有些是SRAM,EEPOM,FLASH ROM,这些的确更新换代很快,不过74系列的应该还能采购得到吧。我觉得我们采购不是很用心,所以很多都要我们去替换,可能还存在暗箱操作,因为之前我们用了一款IC,采购就不乐意使用。

网友D:
兄弟,这些大部分我都能帮你搞的到,搞不到的都有替代

楼主:
SN7404 六反相器 SN74HC00 四2输入与非门
SN7406 六反相缓冲器/驱动器 SN74HC02 四2输入或非门
SN7407 六缓冲器/驱动器 SN74HC03 四2输入或非门
SN7414 六缓冲器/驱动器 SN74HC04 六反相器
SN7416 六反相缓冲器/驱动器 SN74HC05 六反相器
SN7440 六反相缓冲器/驱动器 SN74HC08 四2输入与门
SN7497 六反相缓冲器/驱动器 SN74HC10 三3输入与非门
74F00 高速四2输入与非门 SN74HC14 六反相器/斯密特触发
74F02 高速四2输入或非门 SN74HC20 双四输入与门
74F04 高速六反相器 SN74HC21 双四输入与非门
74F08 高速四2输入与门 SN74HC27 三3输入与非门
74F10 高速三3输入与门 SN74HC30 八输入端与非门
74F14 高速六反相斯密特触发 SN74HC32 四2输入或门
74F32 高速四2输入或门 SN74HC42 BCD十进制译码器
74F38 高速四2输入或门 SN74HC73 双J-K触的器
74F74 高速双D型触发器 SN74HC74 双D型触发器
74F86 高速四2输入异或门 SN74HC76 双J-K触的器
74F139 高速双2-4线译码/驱动器 SN74HC86 四2输入异或门
74F151 高速双2-4线译码/驱动器 SN74HC107 双J-K触发器
74F153 高速双4选1数据选择器 SN74HC113 双J-K负沿触发器
74F157 高速双4选1数据选择器 SN74HC123 双稳态多谐振荡器
74F161 高速6D型触发器 SN74HC125 三态缓冲器
74F174 高速6D型触发器 SN74HC126 四三态总线缓冲器
74F175 高速4D型触发器 SN74HC132 二输入与非缓冲器
74F244 高速八总线3态缓冲器 SN74HC137 二输入与非缓冲器
74F245 高速八总线收发器 SN74HC138 3-8线译码/解调器
74F373 高速8D锁存器 SN74HC139 双2-4线译码/解调器
SN74HCT04 六反相器 SN74HC151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CD4001 4二输入或非门 SN74HC157 四2选1数据选择器
CD4002 双4输入或非门 SN74HC161 4位二进制计数器
CD4006 18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SN74HC163 4位二进制计数器
CD4007 双互补对加反相器 SN74HC164 8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CD4009 六缓冲器/转换-倒相 SN74HC165 8位移位寄存器
CD4010 六缓冲器/转换-正相 SN74HC173 4D型触发器
CD4011 四2输入与非门 SN74HC174 6D触发器
CD4012 双4输入与非门 SN74HC175 4D型触发器
CD4013 置/复位双D型 触发器 SN74HC191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CD4014 8位静态同步移位寄存 SN74HC221 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CD4015 双4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SN74HC238 3-8线译码器
CD4016 四双向模拟数字开关 SN74HC240 八缓冲器
CD4017 10译码输出十进制计数器 SN74HC244 八总线3态输出缓冲器
CD4018 可预置1/N计数器 SN74HC245 八总线收发器
CD4019 四与或选择门 SN74HC251 三态8-1数据选择器
CD4020 14位二进制计数器  SN74HC259 8位可寻址锁存器
CD4021 8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SN74HC266 四2输入异或非门
CD4022 8译码输出8进制计数器 SN74HC273 8D型触发器
CD4023 三3输入与非门 SN74HC367 六缓冲器/总线驱动器
CD4024 7位二进制脉冲计数器 SN74HC368 六缓冲器/总线驱动器
CD4025 三3输入与非门 SN74HC373 8D锁存器
CD4026 十进制/7段译码/驱动 SN74HC374 8D触发器
CD4027 置位/复位主从触发器 SN74HC393 双4位二进制计数器
CD4028 BCD十进制译码器 SN74HC541 8位三态输出缓冲器
CD4029 4位可预置可逆计数器 SN74HC573 8位三态输出D型锁存器
CD4030 四异或门 SN74HC574 8D型触发器
CD4031 64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SN74HC595 8位移位寄存器/锁存器
CD4032 三串行加法器 SN74HC4028 7级二进制串行加数器
CD4033 十进制计数器/7段显示 SN74HC4046 锁相环
CD4034 8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SN74HC4050 六同相缓冲器
CD4035 4位并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SN74HC4051 8选1模拟开关
CD4038 3位串行加法器 SN74HC4053 三2选1模拟开关
CD4040 12位二进制计数器 SN74HC4060 14位计数/分频/振荡器
CD4041 四原码/补码缓冲器 SN74HC4066 四双相模拟开关
CD4042 四时钟D型锁存器 SN74HC4078 3输入端三或门
CD4043 四或非R/S锁存器 SN74HC4511 7段锁存/译码驱动器
CD4044 四与非R/S锁存器 SN74HC4520 双二进制加法计数器